國際牌NA-130LU 洗衣機無法啟動

楼主(2025-09-24):
各位前輩,我的洗衣機是國際牌NA-130LU掀蓋式直立洗衣機,之前偶而發生無法啟動,但昨日是完全無法啟動,想請教一下,我該朝哪方面處理,先謝謝各位

网友:
無法啟動?是完全不過電嗎?沒有外觀照片,如何讓人建議去拆哪裡檢查呢?

网友:
國際牌洗衣機面板有3個主要按鍵1.暫停/啟動 2.關 3.開
首先是洗衣機在有上電時-->關的按鍵框會有亮如沒點亮可能主控版電源壞了
如有亮在正常操作下按開-->功能設定鍵與行程右邊指示燈應該會有亮起.如沒有亮起可能主控版
有問題該從此處檢查

网友:
請描述清楚點....開機電源燈會亮嗎?
依我的經驗是.掀蓋蓋磁控開關壞了.可以導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