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請問有沒有會員有玩過記憶體的SPD?

楼主(2025-09-25):
如果有能接電腦的,可以秀工具及編輯軟體出來看一下嗎?

网友A:
Windows版本 rweverything
很久沒更新了, Windows 7 可以正常執行, Windows 10以後的版本要關掉安全機制才能執行,印象中Intel新的晶片組也會對SMBUS中的SPD位址0xA0~0xAF?進行保護,為了保護SPD不讓駭客進行破壞.
https://rweverything.com/download/

DOS跟uefi版本 RU.EXE + RU.EFI
https://ruexe.blogspot.com/

DDR4 SPD Spec 註冊後可下載,能改動的位置其實不多...
https://www.jedec.org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版本 rweverything
很久沒更新了, Windows 7 可以正常執行, Windows 10以後的版本要關掉安全機制才 ...

看來目前只有yzu_master 在用

网友:
基本上,公司是生產server,主要用Linux

網路查到跟memory SPD的工具與命令,如下...

參考網頁
https://benjr.tw/2998
lm_sensors: yum install lm_sensors
decode-dimms.pl
i2c-tools: yum install i2c-tools
找了一台server,試了一下, 裝不起來...
modprobe eeprom 會有問題, 網路上也查了一下,DDR4/5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以下,command是可以讀到資料, 是DDR5, 64G的DIMM
dmidecode -t memory
lshw -C memory

i2cdetect -l 只有i2c-0, SMBus I801 adapter at 0780
i2cdetect -y 0 掃不到I2C device

网友B:
我公司 標準品是RD 自己寫的軟體, 硬體就只是一個燒錄EEPROM的平台

外部訂單用的是 瑞勝特科技的產品

這篇文章內的東西,是前公司的產品,是我現在公司的測試製具,用的也是瑞勝特科技的燒錄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0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 標準品是RD 自己寫的軟體, 硬體就只是一個燒錄EEPROM的平台

外部訂單用的是 瑞勝特科技的產品

我家有一條不知是DDR 或DDR 2的記憶體,一時找不到藏到那裡去了,它上面只有7個顆粒,最右邊是一個活動的IC座,它就是測顆粒好壞的,它1次只能測1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