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 電表及內阻儀差別?

楼主(2025-09-27):
最近車子因冷氣壞了,修了17000+400(繼電器)元
其中有個繼電器,雖然店家沒有說要更換
但繼電器是藏在大燈底下,因為維修都拆了,就順便更換

帶回去用電表及內阻儀量
電壓腳
電表:157Ω
內阻儀:646Ω

想問那個比較有參考數據?

网友:
原則上,繼電器是個電感(線圈)....
你加壓(12V)讓它工作,量其電流,再換算電阻,應該比較實際...
R = V/I
V=12V, 就看I是多少...

网友:
內阻儀 量 直流阻抗加交流阻抗
電表是直流阻抗

网友:
車用繼電器線圈是DC 12V控制,
用直流測量才正確,157歐姆較合理,
簡單的事情不需要複雜化。

网友:
繼電器是直流工作的零件當然是用直流的測試法如三用電表來量才是正確的測法。
電池交流阻抗是電池專用的測試方法不應該拿來測繼電器的線圈,繼電器的線圈是個大電感依據感抗公式 XL = 2πfL 頻率越高感抗就越高,電池內阻計測試頻率是 1KHz 依據此公式也可以算出此繼電器激磁線圈的電感量,不過一般沒人在乎繼電器的電感量是多少。

繼電器的激磁線圈比較不容易變化或損壞除非泡過水,現代許多車用繼電器都是全密封就算是泡過髒水也不會壞只要清潔插座接點即可。
銅的那兩隻大電流的腳(ˋ4.4 mOhm)才是檢查重點,不管用電表或電池內阻計量都可以,阻抗高一點就是不良這時用電池內阻計量比較有優勢是因為有毫歐姆檔位。
最正確的測量還是得用毫歐姆錶,有四線式輸入的桌上型三用電表就是,不管是量線圈還是量接點阻抗都會是正確的而且也有毫歐姆的解析度。

看接點阻抗此顆繼電器還沒壞還能再用,但如果考慮壽命與省事現在ㄧ並換掉也是可以。

网友:
繼電器不是這樣判斷若以12V上電後再量那N.O兩點阻抗才對並與新的RY比對才是正確
若要更保險再扣個-15%=12V-1.8V=10.2V下 RY的N.O點也是要4.4 mΩ(汽車電池降到
10.2V可能無法啟動了)
(4.4 mΩ=0.0044Ωx50A=0.22V)這說明從電源到冷氣供電只降0.2V=良品.
依你的認知.覺得RY是否有需要更換嗎?

网友:
直接上大燈 燈泡測試 簡單明瞭
{n_160:}

网友:
電抗有3種,容抗阻抗感抗
您用內阻儀量,量出來應該是感抗為主

网友:
我也是買這台內阻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