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香港維修佬 DB10 迷你暴力吹吸兩用除塵風槍更換電池

楼主(2025-09-27):
這支風扇是去年烏骨雞學姐團購的,原本是我的迷你恐怖雷沙壞了,想說這種小支暴力風扇可能夠除塵,想不到使用一久越來越覺得不行,於是乖乖修好恐怖雷沙,這支除塵風槍變成吸鍵盤神器,過了一段時間它使用起來就像不斷在重複起動,想一想可能是電池壞了。

▼我一定要說它的優點,要拆開它只要把握把護套拿下,並拆兩顆螺絲就打開了,完全沒有用卡扣及黏膠。

▼它是用億緯的電池,億緯在大陸也是大牌子之一,不過還是中標,這樣看就能看仔細了。

這顆億緯的電池容量是2.55Ah,根據資料說放電最大是13A,但是只有3C,我實在算不出來為何3C 會是13A?我嚴重懷疑它不是動力電池。

▼這是它的控制板,用兩節18650 串聯供電。

▼我沒有相同型號的電池,但是我有億緯2.0Ah 動力電池,放電電流最大能到20A,也就是10C。

▼換上新電池就能正常使用了。

▼這支小風槍的調速是磁性感應控制的,應該沒有磨損的問題。

▼組裝起來就兩顆螺絲鎖上,再將握把護套塞入就完成了。

▼充電測試一下,它不支援快充,最大充電電流約1A。

▼小插曲又來了!每次我修東西都會受傷,這次也不例外,大家猜猜看這種傷痕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沒有點焊電池的圖片,因為我的點焊板又炸了。

网友A:
傷痕是被拆下電池的鎳片,"回"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傷痕是被拆下電池的鎳片,"回"到的吧~

鎳片割傷的傷口周圍不會是黑的,現場還有烤肉香。
是鎳片短路到高熱"燒進去"的。

楼主:
記得當初買這支除塵風槍的會員也有20人以上,大家都沒有換過電池嗎?

网友B:
我買了兩支,放車上的比較常用到,洗車、車上找蚊字用,平均兩個星期用一次吧,
放工作室的就是清灰塵用,偶而修東西才會用到,目前電池都還好的

网友:
我的經驗感覺;還是粗壯.外觀大的,比較有安全感,要小又好收藏,又要功能好,常常會遇到刺激的玩具。
最近DIY一支點焊筆,組電池比較方便,以前捧著幾十顆的18650,還真的很難平衡,手超酸的,這樣輕鬆多了。

网友C:
強烈建議加一個 "2串8.4V 鋰電池均衡板"改善,這是"串法"的鋰電池最大通病,兩顆電池放電不平均,一般是接負極那一顆比接正極那一顆電池放電量多,兩顆電池耗電量不平均,所以充滿電時,其實有一顆沒滿,久而久之,兩顆電量會越差越多,最後使用時間會越來越短,因為使用時間是按照容量小的電池什麼時候耗盡。

這是花很多時間試驗和測試的結論,還有改善方法分享給大家。

你也可以驗證,量看看兩顆是不是不平均尤其使用時間越久越明顯。

均衡板有兩種,主動和被動,建議裝的是被動,只有在充電時才均衡。主動效果比較好,但一直工作終究會把電耗完,另外體積比較大,裝不進殼子裡。

以下是我的3串12.6V(11.1V)吹風機安裝均衡板,這是後來買現成3串12.6V動力電池下去改裝的。

割開PVC封膜,接引線出來

引線

引線

3串均衡板,第四個空的可剪掉,但空間夠就沒動

3串均衡板正面

3串均衡板正面

3串均衡板背面

3串均衡板背面

接上均衡板

接上均衡板

接上均衡板

安裝回殼子內

加裝完成

加裝完成

网友D:
我買兩台~都是用在電腦除塵~目前電池還ok~

网友:
晚安
跟新的一樣 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強烈建議加一個 "2串8.4V 鋰電池均衡板"改善,這是"串法"的鋰電池最大通病,兩顆電池放電不平均,一般是接 ...

以我的經驗,電池組均衡久久做一次即可,除非各個電池特性差很多,否則也不是常常要做,而且在做均衡的同時就是在一直在耗電,有需要均衡我都是外接做。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265-1-1.html

小片的均衡板均衡電壓極小,工作非常慢,後來還是買大片的比較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買兩台~都是用在電腦除塵~目前電池還ok~

看來還是我踩到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我的經驗,電池組均衡久久做一次即可,除非各個電池特性差很多,否則也不是常常要做,而且在做均衡的同 ...

鋰電池充電,用定電壓充電,感覺電池比較不容易壞,3串以內用一鍵切換串並聯,不必用均衡板。

我的電動自行車;13串鋰三元電池,原本附贈的充電器,電壓也是用54.6V,用一般的電阻式均衡板.就可以了,而且我還在充電器OUT接;15歐姆電阻+二極管並聯,充到54V後,變成只經過電阻,慢速充電,用了5.6年了,鋰電池還頭好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鋰電池充電,用定電壓充電,感覺電池比較不容易壞,3串以內用一鍵切換串並聯,不必用均衡板。

我的電動 ...

一般人使用多串電池組的商品就是筆電,筆電大多3串2並或4串2並,當然也有單並或3並,如果電池芯是同時間生產的,那各個電池芯特性都差不多,而且大廠出廠會先分容,組裝廠生產前也會,如果電池組經常發生某個電壓差距大,經常需要均衡維持,這明顯就是該電池有問題。

以上我是這麼認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買了兩支,放車上的比較常用到,洗車、車上找蚊字用,平均兩個星期用一次吧,
放工作室的就是清灰塵用, ...

對!我也會拿它在車內一些比較難清理的地方吸灰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人使用多串電池組的商品就是筆電,筆電大多3串2並或4串2並,當然也有單並或3並,如果電池芯是同時間 ...

幾年前收到的小米掃地機,拆開電池是;2並4串,充滿電應是16.8v,但連接負極的兩個,只能充到4.08v,就是這個原因(電壓不平均),才會保護板鎖住,我用DIY16.8v充電器,只能充到16.66V。

買了8個心電池,想說可能撐不久(雖然還能掃一個多小時),就還堪用.所以拖到現在(約2年多),還沒換,也沒明顯衰退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我也會拿它在車內一些比較難清理的地方吸灰塵

我是會在車上補眠
有蚊子會睡不好
我一定得把牠吹出來趕出車外~

趕蚊子超好用
在這之前我是拿小風扇吹
時常都找不到蚊子

我是停在公司地下室
應該有百台車位
非常通風
不發動最高也才29度
吹個小風扇就能很舒適的睡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鎳片割傷的傷口周圍不會是黑的,現場還有烤肉香。
是鎳片短路到高熱"燒進去"的。 ...

老大您還是小心一點,這種傷口跟電刀開刀一樣,切開傷口順便燒灼止血,缺點是燒灼區因為組織已高溫燒ˊ灼壞死,癒合會比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您還是小心一點,這種傷口跟電刀開刀一樣,切開傷口順便燒灼止血,缺點是燒灼區因為組織已高溫燒ˊ灼 ...

果然是內行的,傷口並不會出血,也不會感到很痛,我就小護士軟膏塗上了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鎳片割傷的傷口周圍不會是黑的,現場還有烤肉香。
是鎳片短路到高熱"燒進去"的。 ...

老实说,与锂电打交道,真的很很很容易短路、烫伤。俺也遇到好几次,之后每每搞锂电,都显得很不自信了……
身边放个装好水的桶,紧急状况发生,直接扔里边!:D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实说,与锂电打交道,真的很很很容易短路、烫伤。俺也遇到好几次,之后每每搞锂电,都显得很不自信了… ...

好點子!工作桌上幾乎都有鉗子,桶子最好還有蓋子跟提把,方便馬上提走。

网友A:
今天剛收到,嘻嘻嘻,電池可以直接換。
之前有一把普通的暴風槍被家裡拿去用,只好再買一把威克士外出工作用。

使用心得,風速依摳扳機的輕重,更容易控制風量大小。

用過一般起子機的人都知道,扳機附近有一個正轉跟反轉的開關。
這把在"正轉"位置,摳扳機吹風,放手就停吹。
在"反轉"位置,摳扳機吹風,放手還繼續吹。再摳一次,才停吹。
繼續吹的風量,就看你一開始是輕摳,還是重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剛收到,嘻嘻嘻,電池可以直接換。
之前有一把普通的暴風槍被家裡拿去用,只好再買一把威克士外出工作 ...

你這是12V的,我也有買1支黃色的白牌12V風扇,忘了貼在那一篇了。
不過我買的12V風扇也不夠力,12V是用3節18650,我還有另1支16V 是用4節18650的風量大一些,真的要大風量我是覺得還是要5節的,不過5節的都算很笨重。

楼主:
22樓說的就是這支暴力風扇,它比12V 風量就大很多,不過這支風扇也有缺點,雖然它的按鈕也是無極調速,但是按鈕需要一直按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22樓說的就是這支暴力風扇,它比12V 風量就大很多,不過這支風扇也有缺點,雖然它的按鈕也是無極調速,但是 ...

若想簡化無極調速,簡化手部負擔
可參考看看網友思路 : 改開關

给菠萝君64mm涵道做个小改造,在我看来接近完美的暴力风扇 #暴力风扇 #暴力风扇吹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1us0nT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