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RT6937B, VCC 短路, 錫鬚? 爬錫還是IC品質不良

楼主(2025-10-01):
實踐案例, 研究一下爬錫這題目, 其是也是猜想, 因為沒有 X_RAY 照妖鏡.

一塊 LCD 電視機的 TCON 板某批次大量故障, LG出品, 形式各異, 主要就是TCON的各路供電短路進保護或者直接燒屏, 換板最容易, 但是問題持續發生.

後來拆開一片, 發現了一些端倪, 12V 變壓 VCC, IC 是 RT6937B. 燒機法用手摸沒發現特殊現象, 沒有熱成相照妖鏡.

先從容易的著手拆一個零件量一次,

C212~C216, 剪光光還是短路.

R282, 2K, 剪了還是短路.

只好出動熱風槍, L1 順便拆看 PCB, 拆了還是短路.

D4, 拆了還是短路, D4本身是是好的. 猜想會不會IC又發生紅磷遷移導致內部短路, 雷同以前GPU大量賠里2億美元的問題案例.

最後拆了 RT6973B, 答案揭曉了, VCC 輸出腳內部短路 15歐跟板上測量一致. PCB 沒有短路.

IC的焊盤上錫的圖案和特殊, 貌似本來就是不均勻, 定量錫造成溢錫向某個位置, 日久導致剛好爬錫短路, 不過這一切都是猜想.

有關的猜想, 關於錫鬚, 無鉛錫後來又受到關注.
https://nepp.nasa.gov/whisker/re ... er-Appreciation.pdf

网友A:
繞了一大圈,真是辛苦樓主大大

若是製程疑慮,要驗證真的只有X-ray一途

12V完全短路嗎? 電流拉高、電壓稍微拉起來一些,燒機應該很容易出來?!

微短路比較可能摸不出來@@

网友B:
用電池或超級電容試看看?

网友C:
PCB上的微短路 還有離子(銅/銀)遷移
以下是中文說明
https://www.ipcb.com/tw/technical/6321.html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5/08/caf-cause-solution/

但不管是 離子(銅)遷移 或錫鬚  都會分散故障點位置  除非某固定位置是條件優秀的風水寶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上的微短路 還有離子(銅/銀)遷移
以下是中文說明
https://www.ipcb.com/tw/technical/6321.html

嘗試過輕輕燒機意圖蒸發短路的隱密點, 沒成功, 最後確定是 IC 內部短路, 這例與PCB本身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電池或超級電容試看看?

試過一節鋰電池懟給它, 結果還是15歐, 紋絲不動, 猜它下臂的MOSFET或者那個基板二極體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繞了一大圈,真是辛苦樓主大大

若是製程疑慮,要驗證真的只有X-ray一途

供電12V, 醬壓輸出一個VCC, 是 VCC 短路, 保護也失效, 屏燒了半邊.

學過一些基本, 這個應該是 buck convertor.

buck_convertor

buck_conver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