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PLU-55KI1 液晶電視開機2小時後畫面水平抖動

楼主(2025-10-02):
機型:
PROTON 55吋液晶電視 PLU-55KI1

故障描述:
剛開機時一切正常, 過 2小時後畫面開始水平抖動, 抖一下停一下

畫面抖動影片

我試過把排線兩端都用橡皮擦擦過, 狀況依舊沒有改善
請問這種故障現象是邏輯板故障還是螢幕屏壞了?

邏輯板型號:
LC550DQJ-SMA1  4K
6870C-0756A UHD
P/N: LC675B2B-V2.0

補充內容 (2025-10-3 08:39 AM):
YT 故障畫面
https://youtu.be/vT928S6m2Qg

网友A:
google  斷 Y 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EONXCsqxM
這個影片參考看看~

网友:
這段影片我看過.之前家中聲寶4k65吋轟天雷也是花屏就學樣diy修好了.當初官方維修人說是面板壞了.沒料可換(已停產)還拿
手他手機拍的各種照片給我看說都換面的(懂得人誰相信阿).我說不修了退我沒修好的檢測費吧!之後也收了退費

网友B:
剛開機時一切正常, 過 2小時後畫面開始水平抖動, 抖一下停一下

建議您用手指大法,症狀出現後用手指摸電路板上各零件,是否有明顯高溫發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斷 Y 法

好的,我試試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開機時一切正常, 過 2小時後畫面開始水平抖動, 抖一下停一下

建議您用手指大法,症狀出現後用手指摸電路 ...

當初也懷疑過過熱的問題,也有試過裸機用電風扇直接吹邏輯板散熱
But....情況依舊,沒效

网友C:
買另外一片, 或者重焊是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另外一片, 或者重焊是是看

好的,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當初也懷疑過過熱的問題,也有試過裸機用電風扇直接吹邏輯板散熱
But....情況依舊,沒效

如果IC內傷,電風扇直接吹邏輯板效果不彰,還是要靠一陽指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IC內傷,電風扇直接吹邏輯板效果不彰,還是要靠一陽指判定

好的,我試試
感謝

网友:
這種狀況應該都是面板問題

楼主(2025-11-05):
確定是面板的問題, 經過一些時間摸索, 電視已完修,
把維修過程PO上來跟各位分享
使用斷Y法, 屏蔽某些故障的信號

ChatGPT回答:
----------------------------------------------------------------
畫面全屏橫向抖動,大多是 VCOM / Gamma 錯誤。
如果是 單側畫面抖動,則可能是 一側排線或 COF driver 出問題。這時候遮蔽 pin 通常能「切斷異常側」,讓另一側正常工作。

以 6870C-0756A 來說,遮蔽通常有效的 pin 有兩種情況:

1. VCOM pin
若 VCOM buffer 老化,輸出含雜訊,會造成整個畫面橫向閃爍。
遮蔽後,面板 COF 驅動 IC 內部可能自帶 bias,反而比輸入壞訊號時更穩定。

2.Gamma 參考電壓某一路 (Gamma 1~14)

若某一路電壓錯誤(例如 V5 偏壓過低),對應灰階的亮度區間會閃爍 / 抖動。
遮蔽該 pin,面板 driver 採用內部插值或浮動電壓,雖然灰階不精準,但抖動消失。
----------------------------------------------------------------

因為面板的邊板左右兩邊是不一樣的, 造成斷右邊可以, 斷左邊就完全沒信號

後來沒辦法, 直接貼膠帶在左邊的1~13 pin , 因為忘了拍照, 只能事後做記號
1~13 是信號線

開機, 好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