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tronix TDS2002示波器螢幕偏光片更換(疑似小翻車)

楼主(2025-10-03):
原本的問題就是螢幕偏光片老化,本來還可以看得到一些,最近徹底看不到了。

之前的狀況如  Tektronix TDS2002示波器螢幕更換問題

本來的想法是換螢幕,但如 Tektronix 太克 TDS2014 替代螢幕 更換 所提到的,替代螢幕效果不好。剩下的選擇,要麼是原廠螢幕大概要650人民幣。要麼就是用一種5吋的螢幕,有加好框架的,安裝孔位可以直接替換,價錢大概是170人民幣左右。原廠那個價格,覺得不如換新的示波器好了。

本來想要換那種5吋的,但不少前輩都說換偏光片就好。之前打開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把螢幕拆開看到偏光片,於是前些天又打開試試看。這次可能腦筋比較靈活,打開直接就看到如何分開,如下圖。

把螢幕拆開

這裡的圖是我已經除好膠之後的。說實在的,過程比預期要簡單,但那也用了40分鐘才基本弄好。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刮刀(亞克力切割刀,應該有強度的鐵片都可以),大概就可以把殘膠除掉8、9成,剩下的用雜貨店買的洗甲水(看成分是乙酸丁酯,本以為是丙酮)就可以去除了。

操作前還看到 太克TDS3034B換偏光板翻車現場 提到除膠可能會把排線弄壞,還有點擔心。拆開之後,其實這個螢幕好像比較不容易弄壞,請看下圖紅色框部分,是排線的插座。

另外,拆開的時候覺得只換內偏光片就好,就沒有拆外偏光片。如果要拆,可能要把下面紅色箭頭指向的一圈除掉,才能掀開表面的玻璃,再來去掉外偏光片。

在換之前,先把偏光片放在後邊找角度。本來以為需要45度的,還特意買了比較大片的,以防需要裁切。結果發現好像是0度或90度的就好。在試角度的時候,就覺得有點怪,但還不確定,感覺螢幕變「清新」了。貼好之後,再次開機,看起來是可以看到螢幕的內容的,顏色好像從藍色底,變成白色底了。

試機是覺得一般來說問題不大,但如果用到運算功能,結果是一個很不容易看清楚的粉色,有一點費眼睛。

底色問題是因為內偏光片本身的顏色嗎,還是別的什麼因素?之前沒有看到過這方面的經驗。

网友A:
底色問題,注意看你這是底色藍變白,
字體是白變藍,等於顏色反相,
偏光膜角度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色問題,注意看你這是底色藍變白,
字體是白變藍,等於顏色反相,
偏光膜角度錯誤, ...

對,我有想過這個原因。但實際貼上去之前,我有測試角度,目前的角度是最正常的,沒有任何一個角度是藍色底色。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要內外兩個都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我有想過這個原因。但實際貼上去之前,我有測試角度,目前的角度是最正常的,沒有任何一個角度是藍色 ...

"但實際貼上去之前,我有測試角度"
我鍵盤柯南,測試方法一定有問題,我知道的2個判斷不知偏光膜角度的方法.
1.用撕下來舊的偏光膜跟新的偏光膜轉角度,找到最透光的角度,應該就是同角度,但我實際操作,感覺還是有誤差.
2.只撕掉部分(或全部)舊的偏光膜,組裝回去,通電,拿新的偏光膜直接在螢幕前旋轉,找到對的角度.
我就懶不曾用過方法2,都是用方法1,給你參考.

楼主:
重新貼了一次,確實之前的角度可能是不對的,只是在我測試的角度中,最清楚的。感覺應該是45度,但換好之後發現,這次可能不是小翻車,螢幕可能是因為除膠過程有損傷,有很多白點。另外,只換內膜恐怕沒有完全解決問題,外膜看得出來四周是有點變黃的趨勢。結果來看,這個顏色也遠不是原本的效果。

可能還是換個螢幕是最簡單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實際貼上去之前,我有測試角度"
我鍵盤柯南,測試方法一定有問題,我知道的2個判斷不知偏光膜角度的方法 ...

我就是用方法2測試的,只是當時沒想清楚,只是覺得那個角度是看得最清楚的,對比度最高最舒服的,就貼上了。後來重新轉了角度,應該是對的了,但內外膜及螢幕本身可能有受損,看來是翻車了。

网友C:
感覺另一面偏光膜也有問題,換掉應該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方法2測試的,只是當時沒想清楚,只是覺得那個角度是看得最清楚的,對比度最高最舒服的,就貼上 ...

偏光膜 角度 可以參考 有前輩用半圓規製作的角度測量器~
簡易型液晶面板偏光膜角度測量器製作暨角度測量教學 (by gkjnn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另一面偏光膜也有問題,換掉應該就可以

顏色的問題,可能換了會好。但白點,恐怕是液晶螢幕本身的傷了。待我有時間,再換另一面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光膜 角度 可以參考 有前輩用半圓規製作的角度測量器~
簡易型液晶面板偏光膜角度測量器製作暨角度測量 ...

謝謝!來參考看看。

网友:
這種小面積LCD,小弟都用土方法,膜準備大張點,一面貼好後上電,另一面用新膜合上,轉到最清晰角度做記號,再剪下來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