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h-l42b12w學習前輩們換smd電容過程不小心把焊點弄壞了

楼主(2025-10-05):
機型:
國際牌42吋液晶電視 th-l42b12w主機板pcb-660*c                                                                                                                                            故障描述c217電容焊點弄壞了飛線該飛哪裡補救

网友:
要看你這個是幾層板,

网友A:
FB20接到第一支腳,電容可以焊在FB20上方再飛一條線過去就好了

网友B:
應是從左邊那3個孔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是從左邊那3個孔引出。

請問是從破損焊點旁那三個洞穿銅絲引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20接到第一支腳,電容可以焊在FB20上方再飛一條線過去就好了

請問是這樣改嗎?

跳線

跳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樣改嗎?                                                                                    ...

電容+上面接對,電容-下面要接地(原本位置)

你這樣接是直接讓電容短路(FB20是0歐姆)

然後FB20上端還要跳一條線到U16的IC第一支腳就完成了

補充內容 (2025-10-6 07:09 AM):
上面打得U16更正成U18,它的8寫得很像6,所以看錯了

真的U16是右邊那顆

网友:
C217正極(脫落的焊點)原本有沒有跟U16第一腳相連?
看一下板子背面,C217正極那三個圓孔通到哪裡? FB20?

网友:
直接把那三個點的銅箔刮一刮.在焊一條導線就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上面接對,電容-下面要接地(原本位置)

你這樣接是直接讓電容短路(FB20是0歐姆)

感謝Long的指導

楼主:
謝謝楊大俠提供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上面接對,電容-下面要接地(原本位置)

你這樣接是直接讓電容短路(FB20是0歐姆)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smd 100uf16v可以用一般電解100uf16v代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smd 100uf16v可以用一般電解100uf16v代用嗎?

可以,但盡量用日系電容,比較耐用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121-1-1.html
參考看看

之前也換過電容~換5台失敗5台~
後來就都直接改電視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