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手头的气动和手动锂电池铲头机,分享个人的一些使用经验 #锂电池 #玩具 #锂电池组装

楼主(2025-10-07):
大量圓柱鋰電去焊點
整修工作者的輔助工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ojVi_RSiI

楼主:
避免拆電池時發生短路的小竅門 : 先拆串連處點焊連接片 6分50秒處開始看

拆卸過程中短路產生的硬傷 : 防爆閥爆開,倒致不可逆的失效損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e4kr56ySC4

楼主:
[轉貼] 150元买的热风烘箱一次加热4500元的锂电池,拆解起来方便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3oRsB1QR8

网友A:
我都是把點焊的地方打磨一下再拆鎳片比較好拆,拆下鎳片後再把殘留的部份磨平。

我在淘寶網有看過專用的打磨工具,下面這種是手工的,也有自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點焊的地方打磨一下再拆鎳片比較好拆,拆下鎳片後再把殘留的部份磨平。

我在淘寶網有看過專用的打 ...

少量用這個可以,大量每個月會破百顆的!
投資手動鏟頭機或氣動鏟頭機都划算!
台灣這邊的手動鏟頭機差不多3000元有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量用這個可以,大量每個月會破百顆的!
投資手動鏟頭機或氣動鏟頭機都划算!
台灣這邊的手動鏟頭機差不 ...

一般鎳片硬扳下來,電池表面就不平整,尤其是負極,遇到點焊比較牢的,電池還會破,用鏟的方式可能也有這個問題,所以我都是把焊點先磨掉一些,鎳片就比較容易移除,當然這樣是比較費時的,我頂多就焊幾顆玩玩,要拆比較多顆就不適合了。

說到點焊就想到你有一片黑色的點焊板我還沒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少量用這個可以,大量每個月會破百顆的!
投資手動鏟頭機或氣動鏟頭機都划算!
台灣這邊的手動鏟頭機差不 ...

請問你還留有它的設置說明嗎?我按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在做什麼用的?

我記得你是說原本是正常的,但是換了MOSFET 之後就有問題了,不過我不知道你是指什麼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還留有它的設置說明嗎?我按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在做什麼用的?

【淘宝】https://e.tb.cn/h.S695u16vdMt1aWC?tk=TCNJfZ6EdCc CZ193 「拷贝链接」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https://e.tb.cn/h.S695u16vdMt1aWC?tk=TCNJfZ6EdCc CZ193 「拷贝链接」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

我的意思你可能誤會了,其實若是設置問題,電路板後面有個二維條碼就能看到"說明書",不過實在太簡陋了,我的意思是有沒有比較詳細的說明?例如它是雙脉波輸出,那兩波之間能不能設間隔時間,或者第一波跟第二波的功率可否獨立設置?

※上面的問題剛剛問過店主,他回覆不能。

第二個問題是你還記得換過MOSFET 後是什麼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你可能誤會了,其實若是設置問題,電路板後面有個二維條碼就能看到"說明書",不過實在太簡陋了, ...

換過mos管後,點起來不夠力!
更換之前,沒去測試,所以也不確定到底是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過mos管後,點起來不夠力!
更換之前,沒去測試,所以也不確定到底是什麼問題! ...

了解了!我再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