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S410uf 鍵盤不受控,外接滑鼠使用滾輪會讓桌面圖示放大縮小

楼主(2025-10-07):
各位痞酷的朋友大家好,先前因為第一是PO文所以有先在練習區發過相同狀況

希望在筆電維修版上發文大家可以踴躍討論及參考

這次維修我花了很多時間走彎路,PO文記錄一下提醒以後的自己不要再犯這種維修錯誤

品牌&型號 : ASUS S410uf

故障現象 : 鍵盤不受控,外接滑鼠使用滾輪會讓桌面圖示放大縮小

一開始我一看到這種故障現象直覺想 EC有問題,更換空白EC後測試 --> Fail (當下我都覺得天快塌了)

後面才想到 EC的程式是受 BIOS寫入的,更換BIOS後 --> PASS(目前還在測試中)

下圖為電腦上蓋照片

下圖為開機畫面

下圖為準備拆EC前幫它拍的照片

下圖為拆BIOS前的照片

希望測試都可以正常順利交機

网友A:
故障現象 : 鍵盤不受控,外接滑鼠使用滾輪會讓桌面圖示放大縮小

這種現象一般我會先換鍵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現象 : 鍵盤不受控,外接滑鼠使用滾輪會讓桌面圖示放大縮小

這種現象一般我會先換鍵盤 ...

當然 我也是有外接鍵盤過 還有更新驅動 只是都不能把故障排除 所以才沒多做敘述...

网友B:
Q1:"直覺想 EC有問題,更換空白EC後測試 --> Fail "
請問這Fail是指"故障現象無改善"嗎?

Q2:"EC的程式是受 BIOS寫入的,更換BIOS後 --> PASS"
請問這是指"重新燒錄BIOS"嗎?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當然 我也是有外接鍵盤過 還有更新驅動 只是都不能把故障排除 所以才沒多做敘述... ...
有外接鍵盤過

當下有拔除筆電鍵盤排線嗎?
Ctrl+滾輪的組合鍵用於放大或縮小螢幕上的內容,,
我直覺 鍵盤[Ctrl]卡鍵或其他等同短路[Ctrl]鍵問題
拔除筆電鍵盤排線,才能隔斷開筆電鍵盤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直覺想 EC有問題,更換空白EC後測試 --> Fail "
請問這Fail是指"故障現象無改善"嗎?

Q1: 狀況沒有排除,跟沒換EC前一樣
Q2:有試過相同Bios晶片不同程式可是fail,所以連bios晶片一起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下有拔除筆電鍵盤排線嗎?
Ctrl+滾輪的組合鍵用於放大或縮小螢幕上的內容,,
我直覺 鍵盤[Ctrl]卡鍵 ...

當下鍵盤是不受控的狀態,外界鍵盤也是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