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2T SSD,分割成4個區,有人說SSD分割太多區?

楼主(2025-10-08):
我主機上面的2T SSD,
Crucial P310 2TB PCIe Gen4 NVMe 2280 M.2 SSD,
分割成4個區,有人說SSD分割太多區,會很容易壞,是真的嗎?

网友:
這個...
就像有人說 酒喝太多.. 會掛掉...
就像有人說 煙抽太多.. 會掛掉...
就像有人說 鹽吃太多.. 會掛掉...
就像有人說 糖吃太多.. 會掛掉...
都有可能是誘因.. 但不一定會是主因...

可以確定的事是...
人一出生.. 就是等著掛... 只是不知道會怎麼掛...

网友:
分割是沒差~或許是方便用於分類,但故障還是一起再見

重要資料還是會放一份在傳統機械硬碟

网友:
分割沒差 但也沒必要 用目錄整理就好
2T如果有灌OS就切C跟D 如果只是資料碟也不用分割
之前2T SSD不到2千時 我有買一條當資料碟 都沒分割
我覺得如果你買好幾T以上的傳統硬碟 再來想要怎麼分割就好
我覺得4T以下應該是不用特別去分割了

网友:
"SSD分割太多區,會很容易壞"
=> 這指的是SSD的cell是有資料寫入/抹除次數的壽命限制,
為了讓整顆SSD的cell均勻地使用,會透過SSD的contoller執行【耗損平均技術Wear Leveling】,
詳情可參考https://www.linwei.com.tw/forum-detail/67/中的【耗損平均技術Wear Leveling】章節,

如果對SSD分割磁區,
某槽的【耗損平均】就會被限制在以槽為單位的區塊,
譬如: 未分割前是2TB,耗損平均就會分布在2TB的範圍,
分割成500G*4,每槽寫入的耗損平均就會分布在500G的範圍,

如果固定對某一槽500G經常寫入抹除,
那一槽的cell就會加速老化,

网友:
如果沒需要。真的不要分割,我遇到過,真的容易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