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pu 電源 ic 腳位 求助

楼主(2025-10-09):
華南 x99 用

cpu 供電 ic  接腳 圖  請求哪位大大有這顆 ic 腳位定義圖可提供 參考 感謝

( ISL6376 CRZ )

网友A:
沒找到ISL6376,這是ASROCK X99上的ISL6379。

確認重要供電12v是否一致?!參考看看

可以email跟renesas索取看看ISL6376 網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找到ISL6376,這是ASROCK X99上的ISL6379。

不同 好像差很多 記得 - 30 是  5V  電壓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 好像差很多 記得 - 30 是  5V  電壓

感謝

找到了,用全文檢索就能找到使用這顆IC的相關點位圖、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用全文檢索就能找到使用這顆IC的相關點位圖、電路圖。

甘溫 - 也在網上找了很久都沒搜尋到 - 看這編號  MS-7862  好像是 微星 的

搜尋機板 又是 DELL 的 - 莫非 微星代工 ㄎㄎㄎ

還是 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甘溫 - 也在網上找了很久都沒搜尋到 - 看這編號  MS-7862  好像是 微星 的

搜尋機板 又是 DELL 的 -  ...

應該是替DELL代工的。

其他有用這顆IC的列表如下,碰碰運氣看看能不能找到點位圖、電路圖。

X99的布局看似都大同小異,有同樣chipset 、VCORE IC的資料可能相對有幫助。

网友:
HIFI Z87X 3D r5.0.pdf (1.75 MB, 下載次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