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 NN-S235 + 微波爐不會轉

楼主(2025-10-09):
已經10幾年微波爐突然不會轉,但是加熱功能正常
請問大大知道可能哪個零件壞掉可以 DIY維修嗎?
型號參考:

機型

機型

感謝.

网友A:
那就從馬達開始找問題。

介紹你看一下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046-1-1.html

你的問題就是上面連結中頭痛的例子,你覺得拍一張微波爐的外觀照片,大家就能知道是什麼問題?

网友:
若是轉盤不會轉,那可能底座的同步馬達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從馬達開始找問題。

介紹你看一下這一篇︰

了解了,感謝提醒,我把拆解過程再放上來.

网友B:
我換過國際牌NE-305M微波爐的轉盤同步馬達,整台拆開後才發現底部機殼有預留維修孔,類似郵票孔剪開後就是馬達位置,剪開的維修孔蓋片,改用預留的螺絲孔固定,不確定你的機型是否有預留,可以先看看.

網路找的同步馬達圖片,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換過國際牌NE-305M微波爐的轉盤同步馬達,整台拆開後才發現底部機殼有預留維修孔,類似郵票孔剪開後就是馬 ...

yzu 大,
底部看起來像你說的維修孔需剪開的樣子?
微波爐內部樣子:
機台後面:
電機內部狀況:

网友C:
1.微波爐內的白色塑膠環,小心拔起
2.底座鐡蓋,以斜口鉗剪開
3.更換同步馬達
4.依yzu_master所說,旋轉180度,改鎖M4螺絲即可
5.完成

依yzu_master所說,旋轉180度,改鎖M4螺絲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微波爐內的白色塑膠環,小心拔起
2.底座鐡蓋,以斜口鉗剪開
3.更換同步馬達

剪下來的蓋子轉90度,改鎖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微波爐內的白色塑膠環,小心拔起
2.底座鐡蓋,以斜口鉗剪開
3.更換同步馬達

了解,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下來的蓋子轉90度,改鎖螺絲.

來回覆yuz 大大,更換正品後已經結案
微波爐可正常轉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來回覆yuz 大大,更換正品後已經結案
微波爐可正常轉動.🙏

能否請教大大,這個原廠馬達的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請教大大,這個原廠馬達的費用?

蝦皮購買,399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回覆yuz 大大,更換正品後已經結案
微波爐可正常轉動.🙏

這是第2次違規了,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