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天地不容客給我的不知名點焊機板維修過程 Part Ⅰ

楼主(2025-10-10):
這片點焊機板來我家很久了,但是我都還沒空動它,與其說突然心血來潮想把它修好,還不如果我的點焊機板炸壞了,就連同這片也動手一起修好替用。

根據天地不容客的描述,它買來時點焊機板上的MOSFET 不是使用這顆,都還沒使用他就全部更換性能更好的IRL40SC228,換好之後可以點焊,但是"效果不好",所以他就去買其它家的點焊機板,而這片也就送給我了。

大家從圖片可看出這片點焊機板有用銅板加強,大家不要看是銀色的以為是鋁條,它是紅銅條(或稱紫銅條),螺絲是黃銅的,其實紅銅就酸洗後鈍化處理就100分了,電鍍實在沒必要。

要先拆下銅條看看,不過先拍照片確定一下MOSFET 跟銅條之間的距離。

拆下銅條後,在顯微鏡的幫助下,我大概知道天地不容客的問題點在那裡了,下圖是電路板的正反面。

1. 從側面看,可以看到MOSFET 的D極並沒有很平貼在電路板上,不過都有上到錫。
2. 由於MOSFET 位置跟兩邊的銅條很接近,焊接時沒有阻焊處理,已經部份的錫已流到鎖銅條位置,造成此處的電路板不平整。

點焊機要求的電阻值錙銖必較,這兩個原因都會影響點焊機的性能。
我先看看在空板下,打開MOSFET 時的導通電阻。

0.3mΩ算很好了對吧!其實不一定,只是靜態這個阻值是不錯的,真正的表現還是要看實際點焊時才知道。

要回去吃飯了,明天有要事得先辦,後天來拆MOSFET 跟處理電路板平整化再說。

网友:
我也是這塊控制板,不過我是拿來當作觸發用,功率板是另外一塊。搭配四電容用起來很猛,24顆228還不敢功率全開,只敢以4.5V使用,用4ms焊0.15紫銅基本上已經會黏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