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最持久的3號電池?] S牌出新電池嗎? 電量竟可高達4600mAh? 如何閱讀電量真偽?

楼主(2025-10-10):
一年多前的影片,隨機看的舊聞

乾電池的假貨充斥現今市場上,選購時是否總會懷疑哪顆充電電池才是最好的,先不論是否是山寨貨,是否能先從規格上篩選掉有疑慮的品項?
來看看這次的影片一探究竟。

00:00 前言
00:36 測試目的
01:13 鎳氫電池架構
01:27 如何簡單分辨電池電量
01:50 如何閱讀電池規格
02:08 測試開始
02:27 500mA測試
03:04 一安培測試
03:37 100mA測試
04:04 測試結果
04:34 感謝您的收看別忘了按讚訂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s5RZtX_tMc

楼主:
SONY CYCLE ENERGY RECHARGEABLE BATTERY,
LIITOKALA LII-500 INTELLIGENT CHARGER
用充電器作簡易容量測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vDOyeOQbg

楼主:
[鎳氫電池放電特性測試] 測試多款鎳氫電池,看看誰最實惠,又有誰標示不實。
透過電池放電曲線測試,瞭解如何建立良好的電池放電測試環境。
[最佳動力][鎳氫電池][放電曲線][3號充電電池]

鎳氫電池,是當今世上通用度最高的充電電池,電量充沛、壽命長久,可說是優點非常多。
但市場上商品同質性高,價格有異,要瞭解該如何選擇,就得對電池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來看看今天的內容,順道瞭解電池測試的過程有哪些。

00:00 前言
00:33 品項及其重量比較
01:30 測試環境介紹
02:49 理想的電池測試環境是什麼?
04:06 測試開始
05:10 電池電量與能量的差異
06:07 鎳氫電池動力表現
06:33 結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7JgiybiXo

网友A:
我對鎳氫充電電池,有嚴重的排斥感,沒常用.偶而要上場.就軟了,要非常注意充電規則,收到一些產品,給我的人說;有買新電池,換好了.還是一樣靜悄悄,電充不進,還收到很多二手電池,不是容量極少,就是充不進電。

因此對;改裝鋰電池,非常有興趣,也用得.健康.環保.省錢.又愉快,電表.定時器.時(鬧)鐘等,只剩遙控器,其他全改了。

网友B:
GP的鎳氫電池~只要拿別家的充電器充電~都死滿快的~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為什麼??
我充電器很多種~RC用的充電器功能最多~也最方便~
現在反而都是用鹼性電池居多....有種新款號稱會漏液的.....
從美亞買了200顆...亂丟亂放也確實不會漏~就一直使用下去了~
最近也在學搞工具機電池~迷你電焊機買來用一次面板就燒了~@@~...
只能再買一台了...鋰電池確實是滿方便的

補充內容 (2025-10-11 11:05 PM):
打錯字~"不會漏液"....第三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對鎳氫充電電池,有嚴重的排斥感,沒常用.偶而要上場.就軟了,要非常注意充電規則,收到一些產品,給我的 ...

這個是我改用18650的遙控器,只是你要用衰減嚴重的3.5V以下的電池,在怎衰減也比3號電池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對鎳氫充電電池,有嚴重的排斥感,沒常用.偶而要上場.就軟了,要非常注意充電規則,收到一些產品,給我的 ...

鋰電優於鎳氫
1.沒有記憶效應。
2.相同體積下,能量密度更高,有較大容量,降低換電池頻率。
3.普遍且易購搭配的保護板避免過充/放電。
4.更高放電電流的產品可選購。

鎳氫唯二的優點
1.科技適應不良長者的慣性用法。
2.低溫環境下還能輸出的優勢。

個人也傾向鋰電應用,
對鎳氫的剩餘一撇,是因為幾位對科技適應慣性不熟的家庭成員。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的鎳氫電池~只要拿別家的充電器充電~都死滿快的~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為什麼??
我充電器很多種~RC用的充電 ...

手中鎳氫電池使用的印象
快充會讓電池燙手,一次高溫過後內阻會上升30毫歐左右
新鎳氫內阻約20幾毫歐,
大約內阻上升超過200毫歐,充電噐就拒充了(電池掛了充不進去)

楼主:
[轉貼] 拆解4款不同的鎳氫電池,內部做工有何不同,一探究竟

看看作者的實作就好,化學品接觸有甚麼風險,小老百姓就別碰了。

不同廠家生產的鎳氫電池有什麼不同呢?
徹底拆解三洋 松下
- eneloop 1900 mah
- GP 金霸王 1800 mah
- 勁量 Energizer 2000 mah
- 雜牌 便宜電池 2500 ma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BbG0fyEHsk

楼主:
提到一般充電噐
下列也是一個DIY作者的發想,參考看看

胡搞蝦搞 | 18650 鋰電池 充電器 功能 擴充 改裝 增加支援其它規格 的 電池充電 技巧 分享 DIY
一般的 鋰電池 充電器 遇到一些奇怪規格的電池 無法充電時候進行一下簡單的改裝,增加支援其它規格的電池充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_Yit3yHck4

网友C:
10年前有買IKEA的充電電池 當時有買3件打折 就買了 充電器/3號4顆/4號4顆  現在還能用
不過聽說缺點是電壓只有1.2V,有些遙控器吃1.5V的可能會不能用

淘寶有看過鋰電池偽裝的3號電池跟9V電池,不知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前有買IKEA的充電電池 當時有買3件打折 就買了 充電器/3號4顆/4號4顆  現在還能用
不過聽說缺點是電壓 ...

方型9V / 圓柱1.5V  的鋰充電電池應用
需經升/降壓晶片電路轉換
所以多少會有電壓紋波
另外各廠家升/降壓電路設計不同,有些產品放電電流過小會帶不動負載

但一般消費性產品鋰充電電池還能滿足電力需求
若高精度儀器應用要求,則需考慮影響。

USB充電電池和傳統鎳氫充電電池特性上有什麼差異? 來測試看看能不能分辨它們的優缺點
USB充電電池和傳統鎳氫充電電池特性上有什麼差異?
usb電池號稱恆壓使用上有比較好嗎?
AA充電電池特性評筆,
透過Lapo電池和Eneloop做比較,瞭解不同架構電池有哪些差異。

00:00 前言
00:48 什麼是usb電池
01:00 usb電池架構
01:15 測試開始
02:03 電池電壓與電流的關係
02:47 概念容易混肴之處
03:07 如何辨識額定電量
03:37 100mA放電曲線測試, Lapo, Eneloop
05:05 1A放電曲線測試
06:08 Lapo電池電量測試結果
06:14 電池重量比較
06:35 充電時間測試
07:31 遙控車動力有改善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hkMdxzTwI

DIY 自製 USB 9V充電電池 // Type C 充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5AG-F51bg

9V充电电池评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Jc6R3ghhY

网友:
我買過飛利浦跟 Eneloop,新的用起來差不多,但舊的飛利浦,比較容易就沒電了。記得買的時候都寫低自放,但還是Eneloop能用比較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前有買IKEA的充電電池 當時有買3件打折 就買了 充電器/3號4顆/4號4顆  現在還能用
不過聽說缺點是電壓 ...

站內之前相關討論文也可參考 :
鋰電改裝成方型9V電池-USB接口充電方式 類型

4號(7號)AAA充電式鋰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250-1-1.html
[轉貼] 万用表的9V电池不经用,分享一个完美改锂电方案https://bbs.pigoo.com/thread-90260-1-1.html
[轉貼] 自制可充电9V电池 手工DIY改造内置锂电芯万用表电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48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內之前相關討論文也可參考 :
鋰電改裝成方型9V電池-USB接口充電方式 類型

電表空間小,必須找體積小或片狀鋰電池外,感覺用一鍵切換串並聯,直接改usb充電,最完美。

舊型電表沒自動關機,也須用mos+電容.電阻,作一個自動關機,免得忘了關,很快就沒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