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天地不容客給我的不知名點焊機板維修過程 Part Ⅱ

楼主(2025-10-13):
▼剛剛抽了些時間把12顆IRL40SC228 MOSFET 全給拆下了。

▼檢查電路板有無損傷、掉件,結果發現我把7段顯示器一邊給燒糊了。

▼整理一下並用電路板清潔劑洗掉IRL40SC228 上的焊油。

▼逐一測試這12顆IRL40SC228 它的靜態導通內阻,每個大約都是0.6 mΩ。

▼下方照片是重新焊上IRL40SC228 的圖片。

▼再測了一次總內阻是0.273mΩ,第一篇說過這個值只是參考,當然也是要越低越好,實際還是要上電測試為準。

下午茶時間快到了,等一下再繼續。

网友A:
W大! 我有一台內組 測試儀 不準! 可以拿一般的色碼電阻 校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 我有一台內組 測試儀 不準! 可以拿一般的色碼電阻 校正嗎?!

如果你的內阻儀是四線開爾文設計的話,可以買PBV 四線精密採樣電阻來測試。

网友B:
老大玩点焊机玩上瘾了这是。
这种LED数码管别说不耐烫,就算是洗板水等溶剂,一不留心搞上边,都会溶化。
热风拆焊时必须十分小心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玩点焊机玩上瘾了这是。
这种LED数码管别说不耐烫,就算是洗板水等溶剂,一不留心搞上边,都会溶化。

其實也沒有玩上癮,就會員送的修到合用不浪費。
我現在修東西就是常常出包,我之前已經買了耐熱手套了,不然弄這個一定會燙傷,LED數碼管就小事了,這個買一個新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