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90UAK 開機不正常與按ERTER 會自動關機

楼主(2025-10-14):
各位新進好:

公司有一台 ASUS UX390UAK 因螢幕有問題,所以我把螢幕拆下,另一半就當桌機使用,但發生以下問題

1.按ERTER 鍵會自動關機
A.進BIOS 只要按ERTER鍵會自動關機
B.進WINDOWS 只要按到ERTER 會自動關機
C.外接鍵盤使用一切正常

2.有時候按電源鍵無法開機,等一陣子在按,又正常開機,連續撥放2天YOUTUBE 都正常不會當機

請問先進這會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A:
這2點應該都是鍵盤的問題,現在開關按鍵都跟鍵盤一起所以容易出問題。

网友B:
如果螢幕壞掉之前正常 拆機後才故障
就檢查鍵盤排線 檢查排線金手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點應該都是鍵盤的問題,現在開關按鍵都跟鍵盤一起所以容易出問題。

感謝大哥給於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螢幕壞掉之前正常 拆機後才故障
就檢查鍵盤排線 檢查排線金手指看看

感謝大哥的指點

目前已將排線金手指清潔後,狀況沒有改善,看來要去買個鍵盤來換了

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