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廠商剛上市 可測電機绝缘的指針表 - 非搖表

楼主(2025-10-15):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小弟純粹看熱鬧那類)

對岸新上市 電工用指針表,參考看看

內建升壓電路,可輸出1000 / 500 / 100V 測量絕緣電阻
採用18650鋰電池,有Type-C充電接口
特殊檔位 IGBT 與 N型MOS 開關特性量測
使用簡介上抖音看影片 https://www.douyin.com/video/7559891295235050810

网友A:
指針表  不知酷友友要當白老鼠的  如有加我一個

网友:
這個應該只有生產廠商用的到吧?

网友B:
指针表有两个,一直在吃灰中。
这类表至今还存活,非常不解还有人在使用。特别是眼睛视力不好的,怎么看刻度,只能看个大约。

网友:
指針表是看個大概不用去計較數值,例如量市電電壓只要看出高、低或正常即可,所以眼睛不好的人看指針的位置也能看出來,我有個資深水電的朋友是個大近視都是用指針表拿數字表給他反而看不到或是不會看。

絕緣表是用來測漏電的專用表,一般只有老師父才會用的,絕緣阻抗應該在多少以上也只有豐富經驗才能知道,如果拿給學徒用只有增加危險,高壓的儀表還是不能太普遍與小巧(傳統絕緣表都故意做很大台)這會讓人失去戒心,雖然高壓的電流很小看在安全的範圍內但如果讓有心臟疾病的人電一下不知會不會出意外。

指針表還是得買日本貨,大陸表留給大陸人用。

网友:
我以前用的不知道塞到那裡了,不過就算找到,LCD 可能也是要換反射片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571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針表  不知酷友友要當白老鼠的  如有加我一個

若有前輩願發起開團
小弟白鼠 +1

网友C:
早期手搖會發出500V電壓的手搖式兆歐表,以前我也有一台,用來測試110V感應馬達的絕緣,馬達定子的線圈繞好時,定子及線圈整顆都會浸泡在絕緣漆中,然後拿起來烤乾,這時候用手搖兆歐表測試絕緣,可以達到500MΩ的絕緣,但是馬達室內放一段時間後,絕緣會降到50~10MΩ,這跟室內空氣的濕氣高低有關,室內濕氣高絕緣會變差,不是一顆馬達會這樣,全部生產的馬達都會這樣,定子及線圈都有用絕緣漆浸泡包覆烤乾,室內放一段時間,還是會受到濕氣影響,後來覺得用手搖式兆歐表測量500MΩ的絕緣,麻煩意義不大,最後都用三用電表,量一下有沒有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手搖會發出500V電壓的手搖式兆歐表,以前我也有一台,用來測試110V感應馬達的絕緣,馬達定子的線圈繞好 ...

材料化學科技進步日新月異
或許時過境遷
今日的漆包線 與 凡立水 的抗導特性有提昇也說不定
再重新審視一遍,也許就不是當初的結果了

网友D:
下方連結照片的左上角那台指針電表也是絕緣表,不過好像只到500V,明天有記得再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1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有两个,一直在吃灰中。
这类表至今还存活,非常不解还有人在使用。特别是眼睛视力不好的,怎么看刻 ...

維修判斷、查線路指針表比較不會誤判,這是指針表一直存在的原因。

數字錶讀數直接、準確是確定的,但輸入阻抗太高很容易受到感應電壓影響,
查室內配線很容易誤判,電阻檔輸出電壓太低,大部分連LED都無法點亮,
判斷零件好壞比較困難。

所以各有所長,相信版上酷友都同時保有兩種電表,視用途選用之。

网友:
數字跟指針的三用電表都各有利弊
所以大都2種表型都有的 應該是大多數
指針表能點亮LED燈珠  是講日本跟台醃製的  有些中國製的機種是無法點亮LED的

网友:
最近這支在大陸滿紅的,就是影片那位城陽電工,發了滿多查電修電的影片

主要還有推另一支測電筆

--
但人紅就事非多,也有人想弄黑他,或是蹭他流量,搞一些人為故障或是說他自導自演

网友:
我的指針絕緣表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手搖會發出500V電壓的手搖式兆歐表,以前我也有一台,用來測試110V感應馬達的絕緣,馬達定子的線圈繞好 ...

3天前沒抓到阿明大的重點
重新審視後,得知阿明大心得
"一般情況下,用三用電表,即可量有無漏電,只要絕緣值不要太接進或低於0.5MΩ,就不需特別為了測絕緣多買一塊表"

楼主:
這塊指針表示場商最近推出的,

一樓的規格資料是網頁撈來的,多方比對下,覺的不分規格似乎有些錯誤
例如

撥盤上沒有看到有量測 電流/電容/頻率 檔位,資料卻放上了網頁圖片中

另外有些網友建議,
希望提升二極管測試檔的開口電壓,由10V提升到32V,以提高測試適用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方連結照片的左上角那台指針電表也是絕緣表,不過好像只到500V,明天有記得再看看。

https://bbs.pigoo. ...

放寬標準來看
之前的一個小模塊應該也能當絕緣測試器吧
"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及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686-1-1.html
測試條件可設定到 2700V,軟擊穿電流最大只有 3.8mA
都在用的晶体管耐压测试仪如何制作?它又可以测量一些什么元件了【80小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vGfKM3a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