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天地不容客給我的不知名點焊機板維修過程 Part Ⅲ

楼主(2025-10-16):
這片點焊板維修過程有點挫折,因為手誤不僅手又燙傷,而且還弄傷7段顯示器等等。
接上點焊筆測試一下功能,我是用下圖這支點焊筆,針頭是3mm,連接線是用10 AWG(如果算截面積是5.26mm平方),接2串90Ah 磷酸鐵鋰電池供電,電路板可調100段,先用15 看看看︰

▼0.15純鎳片疊焊0.3mm鍍鎳鋼片是沒有問題的。

▼疊焊1mm 銅片也能透過。

▼焊18650 鋰電池當然不會有問題。

▼疊焊銅片焊到鋰電池需要調到50段才行。

這當然跟焊筆有關係,換25mm 粗導線或改使用超級電容效果會比較好才對,沒有改是有一個原因沒有解決。
這片點焊板是使用自動點焊,例如我們設置強度使用30段,延遲1秒鐘點焊,也就是兩支焊筆碰觸鎳片時延遲1秒鐘點焊1次,這時就算焊筆停在鎳片上也不會有動作,再次點焊需要先把焊筆離上鎳片,才能再次點焊........。
但是這片點焊板如果是上面的設置,當我一直接觸在鎳片時,它會依1秒鐘的週期連續點........,直到我把焊筆拿開為止。
原本我還以為這是設置的問題,結果問了賣這片點焊板的老闆,他說沒有這個設置,他的板子也是一次點焊一下,不會像我的連續點焊。

這就尷尬了,說能不能點焊?可以!但是這連續點的功能並不存在又好像沒修好.........,先將就用吧!

▼說明書

网友A:
針頭請打磨清潔才有真正實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針頭請打磨清潔才有真正實力

點焊銅針頭,改用石墨碳棒代替(乾電池內抽取)
不知能更高效
且不易熔融沾黏

[轉貼]  一节电池就能制作电焊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Lhwg3_f-0

[轉貼] 給乾電池的碳棒通上大電流,會發生什麼事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jiz4ETFjg

网友:
整組點焊銅針頭當然清潔後好好使用,

"改用石墨碳棒代替",看影片火花比較大,影響焊接面平整可能,墨碳棒發紅可能阻抗比銅棒大,也是無法控制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