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冷氣遙控器案電源鍵只亮一下螢幕亂碼維修問題

楼主(2025-10-16):
問題現象,遙控器裝上去後,螢幕顯示不完全
,按電源鍵會跳亂碼的螢幕顯示,
但led有亮一下,可以讓冷氣開機,但按完後螢幕就慢慢暗掉,
再次按按鈕則完全無反應,led用相機看也沒亮,重新插拔電池後會有重複現象,電容量測沒問題,電容跟led重新焊接過,
藍色的陶瓷震盪器直接換新也沒能恢復,
有前輩有遇到類似的現象嗎? 還有哪個方向查修,電路板如下

网友:
那個電解電容器先換掉試試。

网友:
螢幕接觸點及接觸點至晶片線路檢查,加壓接點觸螢幕是否會顯示?

网友:
  請問是新電池嗎?

  還有可以試著清潔一下 "金手指" & "斑馬條", "斑馬條" 不一定得照先前的方向裝回.

楼主:
電池是新的,換過電池情況一樣,電容解焊量測有103uf (規格是4v 100uf),電容晚點會去買來換看看,因為有摔過,所以懷疑是晶振,藍色的換掉,問題相同,這個元件是32.768KHz的晶振嗎?
晚點去找電子材料行買來換看看

用酒精擦拭接點,膠條換面裝上後情況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是新的,換過電池情況一樣,電容解焊量測有103uf (規格是4v 100uf),電容晚點會去買來換看看,因為有摔 ...

  老實說咱也瞧不出來它的頻率, 要嫑確定再買; 還是 peter1003 君要賭一把就先買來試看看.

网友:
大金冷氣遙控器不是都建議使用鹼性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是新的,換過電池情況一樣,電容解焊量測有103uf (規格是4v 100uf),電容晚點會去買來換看看,因為有摔 ...

定時用的32.768

网友:
"可以讓冷氣開機"  表示基本時脈可以運作而且無過分時間偏差   據此判斷 晶振 應該是OK的

我會用工業酒精清潔電路板
還有比較 電容電壓 VS 電池端  有無過分落差

网友:
俺认为只是LCD驱动电路方面的问题。把按键、LCD导电橡胶条、接触点仔细用无水酒精清洁下,橡胶条最好把两端(导电侧)用刀片稍微刮一下;LCD安装时,注意调整与导电橡胶条间的相对位置、压力。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後來換了32.768這個晶振
就顯示恢復正常了
應該完修了!
只是沒想到這個元件壞掉會有這個行為

网友:
恭喜完修!! 沒想到還有這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