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65UH615T 背光不亮 維修實例

楼主(2025-10-18):
LG 65UH615T 背光不亮 維修實例
今天來修這大尺吋電視
開機螢幕右半邊背光不亮
拆機,目視無明顯故障零件
測試左邊燈條正常
測試右邊燈條故障無電壓
小心將液晶面板拆下,雖然己經拆過很多台
但每次拆機都是驚心動魄
確認右邊燈條燒毀
更換全新燈條
背光的電源管理芯片MAP3516
這顆芯片的故障也不少
想說試試能不能調低LED電流
爬文搜尋到相似機型的修改方式
將R804及R808再串聯一顆電阻,以降低電流
看討論區說MAP3516對電流很敏感,電流調低一點也容易進保護
R804和R808電阻值約3.7歐姆
手上沒太多低阻值電阻可試
從料板上拔了幾顆不同阻值的電阻來試
最後串聯0.8歐姆後開機背光會亮起
總電阻3.7+0.8=4.5歐姆
組裝開機畫面顯示正常,背光亮起
液晶面板無損,幸好沒被我拆壞
順利完修,收工

网友:
恭喜完修! 大螢幕不好搞

网友A:
太厲害~~自從拆壞過一台55"

現在手邊還有一台50" 已經放了兩年不敢拆.....>"<

都是壞燈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厲害~~自從拆壞過一台55"

現在手邊還有一台50" 已經放了兩年不敢拆.....>"<

動手拆才會有經驗值的累積
從三人合力處理到一人獨立作業 (付不出助手工資)
每次拆大尺吋都是會怕拆壞的
會怕才會小心處理

网友:
說到這個就想到淘寶魔人的小米大電視,他是用壁掛的,裝一台電視要動用3個人,淘寶魔人扶左邊,我扶右邊,烏骨雞學姐打螺絲。

淘寶魔人還拒付我跟烏骨雞學姐的輔助安裝工資.........

网友:
面板尺寸越大的拆修難度也越高,恭喜完修!

网友:
"將R804及R808再串聯一顆電阻,以降低電流",技術一流又良心,

网友B:
背光不亮壞燈條好修,問題是有的液晶面板是用黏的
拆下後除膠就除了1小時
還要特地去買電視液晶用泡棉雙面膠黏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不亮壞燈條好修,問題是有的液晶面板是用黏的
拆下後除膠就除了1小時
還要特地去買電視液晶用泡棉雙面膠 ...

無框電視~
我都用黑色矽利康固定~
就是等固化要一天~
好處就是不用除原本的膠~
很怕除膠時不小心弄破了面版~

网友:
這位小姐還是太太,修65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無框電視~
我都用黑色矽利康固定~
就是等固化要一天~

想請教 如果用黑色矽利康固定 那下一次需要更換燈組時 可以拆得下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框電視~
我都用黑色矽利康固定~
就是等固化要一天~

面板用液晶電視用泡棉雙面膠黏上
正面再用透明膠膜將面板上/左/右 三邊與後殼貼上
不影響觀看,日後如需要維修,也比較好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請教 如果用黑色矽利康固定 那下一次需要更換燈組時 可以拆得下來嗎?

不知道~
還沒修到~
因為都是面板先壞~

每台都會更改電阻~降低電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還沒修到~
因為都是面板先壞~

12樓的大大說了正確的作法,維修要考量後續維護是否可行,即使現在的電視壽命很短,可能真的只有一次維修的意願而已,但也許有例外呢?
如果修理這一次後,下次就注定要報廢,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沒有引戰的意思,只是想提供一個想法,維修就是希望減少3C垃圾,讓物命得以延續,環保愛地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樓的大大說了正確的作法,維修要考量後續維護是否可行,即使現在的電視壽命很短,可能真的只有一次維修 ...

應該小弟我維修的量太少了~
還沒遇到能換第二次燈條的電視~
都是面板先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