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EPSON L1300 連供印表機 無電源反應 維修實例

楼主(2025-10-18):
EPSON L1300 連供印表機 無電源反應
插電無電源反應
不是很愛修印表機
有的很難拆,大多機身內會殘留墨水,手指都髒兮兮的
這件是朋友拜託才願意修看看
拆機目視無明顯故障零件
用電錶檢測A2210及C6082均短路故障

網上有不少一次販售兩顆三極管的賣家
應該是通病,有不少的故障案例

拆下以晶體測試儀量測A2210及C6082均故障
通病好處理,故障零件直接換掉就行
更換同型零件後順利完修

网友A:
楼大,勿晓得这连供机子长期不用打印头会不会经常堵喷嘴?如果堵塞清洗后对喷头堵塞立即生效吗?
之所以问,因为早先使用喷墨打印机的经验,喷墨式必须经常用,堵头问题很棘手,墨水用兼容的容易堵头等诸多麻烦促使俺不得不回黑白的激光打印机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大,勿晓得这连供机子长期不用打印头会不会经常堵喷嘴?如果堵塞清洗后对喷头堵塞立即生效吗?
之所以问 ...

連供機型還是屬於噴墨印表機,長期不使用,印字頭仍然會堵塞
若真的印表機使用率低的話,建議不要關機斷電,讓他維持待機狀態,有些機型會定期自動濕潤印字頭
每個月固定印個幾張圖片以防堵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供機型還是屬於噴墨印表機,長期不使用,印字頭仍然會堵塞
若真的印表機使用率低的話,建議不要關機斷電, ...

嗯,堵头是喷墨类打印机的顽疾了看来。照片打印社看起来还能用用。一般家庭平时的打印频率真不高,就家中有小孩子上学,需要打印些试卷啥的。不过,家庭用现在也改为更方便快捷的热敏式了。

网友B:
為什麼額外加導熱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額外加導熱墊片?

這件是2021年的案例,細節己經忘記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