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ximeter oxy300 血氧機內晶片是甚麼

楼主(2025-10-20):
血氧機開機冇了顯示,只有著紅外綫,懷疑圖二紅圏晶片壞了,晶片絲印AETX17,網上查不到是甚麼?
請各位指教AETX17是甚麼晶片?

圖片一

圖片二

网友A:
  個人倒覺得是頂部那顆 "…8FF2" 元件碎掉所致.

网友B:
不知是拍攝角度還是髒汙,左上角和右上角紅圈的元件看起都像燒毀的樣子
右下紅圈的貼片電容側邊也疑似有裂痕的情況
這些都要靠電錶來做初步檢測
至於你說的右下角很像三極管的貼片元件是否故障
除了用電錶量測以外,我習慣會將其拆下用晶體測試儀量測
GM328 電晶體測試儀電阻表電感表電容表ESR儀錶
因為零件小,量測時如兩隻手拿錶筆去戳容易噴飛
焊在晶體測試儀上再按測試鍵,拿相機拍照記錄也方便
但僅限二極體或電晶體元件,如果這顆是電壓轉換IC,那還是要查出型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倒覺得是頂部那顆 "…8FF2" 元件碎掉所致.

那顆"8FF2"不是碎掉,係膠水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拍攝角度還是髒汙,左上角和右上角紅圈的元件看起都像燒毀的樣子
右下紅圈的貼片電容側邊也疑似有裂痕 ...

謝謝指教
懷疑圖二紅圏三極管損壞,佢絲印AETX17,查不到是甚麼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教
懷疑圖二紅圏三極管損壞,佢絲印AETX17,查不到是甚麼型號?

先用電表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教
懷疑圖二紅圏三極管損壞,佢絲印AETX17,查不到是甚麼型號?

先假設他是三極管,用電錶量測是否具備三極管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假設他是三極管,用電錶量測是否具備三極管特性

假設佢係三極管用電表二極檔量BC, BE沒讀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假設他是三極管,用電錶量測是否具備三極管特性

圖三  三極管AETX17是甚麼型號?

网友:
這個封裝叫SOT-23,因為它3支腳,所以也稱SOT-23-3,如果你搜尋SOT-23+AET 搞不好可以找出一些相關。
這種封裝有三極管,也有MOSFET,也有二極體,也有LDO......,既然你三極管量不出來,那當它是其它元件量,如果不會量,那買台晶體測試儀幫忙。

如果是我修你這台,只要這顆SOT-23沒有短路,基本上我不會在它身上用太多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三  三極管AETX17是甚麼型號?

我也想知道AETX17是什麼型號

网友:
AO3414  20V 3A

楼主:
謝謝,提供晶片型號.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
AETX17晶片正常,試下加焊底板有顯示了.

圖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