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15JF 求助 BIOS

楼主(2025-10-21):
ASUS  X515J - X515JF  求助 BIOS

電壓測試都正常 , 電流可到 0.9 多 A

原始 BIOS

補充內容 (2025-10-21 10:53 AM):
版号:X415JA  V2.1

GD25B127D_(原).part1.rar

3.81 MB, 下載次數: 2

GD25B127D_(原).part2.rar

1.7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
你的修改

楼主:
獅大 - 這個 改的 不開 !

有找到一版本 , 偶爾能開的 - 開機速度也不快

X415JA REV ( 2.1 ) X515JP .part1.rar

2.93 MB, 下載次數: 1

X415JA REV ( 2.1 ) X515JP .part2.rar

2.56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大 - 這個 改的 不開 !

有找到一版本 , 偶爾能開的 - 開機速度也不快

13版的ME可能要請楊大俠幫你改
我的電腦版本13版都會改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版的ME可能要請楊大俠幫你改
我的電腦版本13版都會改失敗

了解 - 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 - 這個 改的 不開 !

有找到一版本 , 偶爾能開的 - 開機速度也不快

楼主:
感謝  楊大俠

改的這版本 可開 , 速度也正常  其他測試中

美中不足的是 改的是 X515JP 而非 原機 X515JF

X515JP 好像是無獨顯 的機子, 目前找不到 獨顯  在查

楊大俠 能用 原機 BIOS 改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楊大俠

改的這版本 可開 , 速度也正常  其他測試中

改出來的和2F獅子魚大的內容一致,應該原機的有問題

獨顯不一樣, MX130、MX330

--
這是從鑫智造下載的,不是官網加密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出來的和2F獅子魚大的內容一致,應該原機的有問題

--

好的 - 了解 - 謝謝

補充內容 (2025-10-22 05:31 PM):
X515JFF1 - 不開機

X415JAF1 - 可正常開 - 開機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