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過保後還送修主機板的?

楼主(2025-10-22):
請問各位大俠~~~

有沒有人在主機板過保固之後還送維修中心的?
微星官方說主機板維修850....

网友:
有些頂級主板會送阿~

以前我送過MSI X99 的主板~
結果原廠不修~

网友:
普通板子過保不會特地去修耶  寄去不修還要檢測費 感覺不划算
過保會先去看二手價多少再決定
如果是高階主機板再考慮送修吧,現在不少主機板一片破萬的 原廠修可能比較划算?
另外像論壇裡的大佬也會修 也可以問看看(蝦皮也有修主機板的店家)
--
3年前我有一塊5年保的ASRock主機板(Intel 第6/7代),修3次都沒好,CPU裝上去 在BIOS 5分鐘就當機
讓我覺得是不是我CPU也壞了,後來保固內就沒再送修了,去組了新電腦

网友:
現在的廠商服務只有在過保前,過保後要送,先收取一條檢測費,然後會修再收取一條高額修理費,兩條加起來差不多可以買一個二手品了,最慘的是健檢測過後來一句無備品,所以現在的東西只要是過保後就自認倒楣吧。

网友:
還沒會修板卡前有送過MSI過保顯卡,但沒修也沒收檢測費。

應該都會以沒料退修居多,估計不是不能修…是不想修。

网友A:
過保1-2年的主機板,只要不是大顆芯片故障的,交由原廠花個幾百塊修還是划算的
我送修很多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保1-2年的主機板,只要不是大顆芯片故障的,交由原廠花個幾百塊修還是划算的
我送修很多片了 ...

這樣啊~~那你是送高階板子(最高等級晶片組的板)去嗎?

楼主:
其他沒有個別回應的大俠~~我就在這裡統一回覆...

我會這麼問啊~~是我最近幾ˋ天可能當了豬八戒........事情是這樣的.....

朋友送了一台機器來要我幫忙看看,說機器"可上電但不開機"....於是我這個接盤俠傻呼呼的接盤了

機器的配置大概如下~~
I5-9400F
DDR4-3200 16GB
Z390的大板
GTX1060TI的顯卡
550W PSU

實際故障的確是主機可以上電PS-ON,但是板上的除厝燈號亮"CPU",也就是以前我們講的BIOS不跑馬"00"那樣~

因為我手邊沒有8/9代的系統、零件,於是我使用脫光光測試法來確認,在只有板子+CPU+RAM的情況下,拆了
RAM那個除錯燈也不會變化,拔掉亮機顯卡也是,代表POST程序沒跑~~~如果有除錯卡應該就是00了

然後測量電壓~~ATX24有PG、CPU核心電壓似乎有(量到1.XX伏),但是PCIE插槽沒有RESET電位變化....難道是
時脈沒出來??

既然主機板掛了,對方也就剩下......買新品系統平台升級到12~15代,或者省一點找張二手板來替換.......

對方選擇後者,但要求我找到料板之後給他報個價.....我找到一張同品牌的Z370大板,貨色漂亮規格相當(介面卡
插槽數量都一致,僅一些堆料蝦趴的規格略遜色,沒有2.5G LNA、USB3.2GEN2_X1、沒有SRGB電競)......要1.7K

我立馬買下還請對方測板給我驗收時順便上我帶來的記憶體看看好壞............

結果對方不是很高興板子找到很不錯的同等級規格板然後系統恢復了~~~而是對我1.7K的料錢有點.....感冒

我半夜左思右想..........難不成對方另有盤算??~~~只是繞著彎想從我這確認是主機板壞而已?........知道板壞
了他另有打算~~是自己另外找人組新的、換二手的、送原廠修??~~

送原廠修是我靈光乍現想到的~~該不會如此吧

网友B:
這是沒確認對方要不要花錢修 結果先買了二手主機板 但他覺得貴?

有可能他沒有想要花超過1千?搞不好等你報價超過1千就不修了,
改買個幾百塊的二手主機板先撐一下,過陣子再組新的也說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啊~~那你是送高階板子(最高等級晶片組的板)去嗎?

跟板子高低階沒關係,報價都差不多的
主板電路基本維修大多幾百元
南橋故障才會另外報價,但原廠可能會勸退或無料退修
只要別過保太久,小故障也可以給原廠修看看,大故障的再考慮換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沒有個別回應的大俠~~我就在這裡統一回覆...

我會這麼問啊~~是我最近幾ˋ天可能當了豬八戒........事 ...

以兩造關係討論,如果是關係不錯的朋友就別涉及到小朋友@@

若是同行朋友可以折扣讓利。

替代板Z370的報價若是實報實銷,老實說偏貴!

我也賣過幾張ASUS Z370,查了一下兩年前Z370售價1650元賣出、Z390 2700元

關係熟稔的那就當一次工具人,幫他確認主板壞了

,幫他找替代板子(但不涉及金錢交易),至此已經仁至義盡。

我也不懂為什麼對方會不高興?! 畢竟你沒有收走他的故障Z390板子!

對方應該要請你吃飯或喝涼的才對!也許這次過後要思考雙方的關係是否真有這麼麻吉?! 調整日後朋友間的分際舉措~

---------------------------------------------------------------------------

以維修來說,照A大所說的故障狀況,故障明顯很容易解決。

VCCIO、VCCSA這段電壓可能沒出來導致無VCOR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沒確認對方要不要花錢修 結果先買了二手主機板 但他覺得貴?

有可能他沒有想要花超過1千?搞不好等你 ...

喔,之前沒提到,我確認主機板故障後,對方不買新的升級平臺,選擇更換主機板的方案
只是我找到品像不錯價格可以的板子我就先斬後奏了,因為我檢測三天了,板子拿回去換
上就可以完工了。免得對方沒電腦用

我以為他會很高興可以完修,結構他先說我沒先報價給他,最後他是買單啦,只跟人家拿
料錢沒收工資。不曉得他是嫌貴?還是另有計劃,只是我不知道(被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板子高低階沒關係,報價都差不多的
主板電路基本維修大多幾百元
南橋故障才會另外報價,但原廠可能會勸退 ...

知道了,這張板不曉得算不算高階,六年機器了
如果有料修,拿去修似乎比較划算,比買二手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他沒有個別回應的大俠~~我就在這裡統一回覆...

我會這麼問啊~~是我最近幾ˋ天可能當了豬八戒........事 ...

這個感覺是認知問題~
他以為3~5百 就可以處理或是完全免費~

很多人都覺得 友情無價,所以跟他收任何一毛都是對他的不尊重~~

這篇我一開始還以為是 想收集原廠抱怨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兩造關係討論,如果是關係不錯的朋友就別涉及到小朋友@@

若是同行朋友可以折扣讓利。

核心電壓應該有,我從背面電感那邊測的,只有一個電感沒電壓(十多+1相)
PCIe沒reset
板可以上電開機可是沒跑post,板上除錯燈亮CPU

或許不該幫人家找二手板?讓他備料給我換?
對方願意用二手板替換,可是沒說預算有多少,只要我報價
那張板很新、規格好、配件齊全所以就先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感覺是認知問題~
他以為3~5百 就可以處理或是完全免費~

幫朋友弄電腦很多年從未收費,只拿料錢而已,甚至組電腦還保固一年服務咧

如果他另有打算,我還想吃下那張板,我可以自己留著升級用!

他給我的感覺是他另有打算,只是想讓我確認板子好壞而已,誰知道我報價後
他還修不修?? 因為本身系統就高階,用入門板也不行,SSD還需要M.2呢,
難得碰到我非常滿意的中古板,還保固三個月包退換

网友E:
幾年前有送修過
拿去NOVA購買店家,老闆說購買日期來算還沒過期,但因為沒發票要我拿去樓上華碩維修站看看
結果沒發票就是以出廠日計算,過期收費8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幾年前有送修過
拿去NOVA購買店家,老闆說購買日期來算還沒過期,但因為沒發票要我拿去樓上華碩維修站看看

那很划算啊,比買一張二手板子,只是低階入門的就別送了,高階、規格好的可以花八百去修修

网友F:
會胡搞瞎搞是因為以前有在晃盪中古商,那家有三兄弟,總共有10個小孩,個個小不拉機的,上小學老師總喜歡出上網的習題,那時XP又不穩,常常要重灌,電腦公司灌一次要八佰,一時心軟才會接下爛攤子。最嚴重一星期灌三四次,受不了設計了回復方法,總算清凈。

十幾年過去,小不點都長大了,不感激就算了,現在連回收的電腦也不讓看。至此從不幫處理電腦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胡搞瞎搞是因為以前有在晃盪中古商,那家有三兄弟,總共有10個小孩,個個小不拉機的,上小學老師總喜歡出 ...

感激很不值錢~~我有機會可以跟你講講狗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