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15-bs113TX BIOS升級失敗無法開機

楼主(2025-10-22):
HP 15-bs113TX 筆電升級BIOS後,開機只有電源燈亮+螢幕閃一下,就沒有了
請教各位能人異士,有沒有完整 HP 15-bs113TX BIOS bin檔,讓我用 CH341A編程器重刷BIOS

筆電背面機型序號

筆電背面機型序號

主板上BIOS

主板上BIOS

网友:
官網應該就有BIOS檔案8MB
下載後運行
有三個選項
選COPY後有幾個BIOS看你是哪個版本去燒錄

楼主:
二樓的作法可行,但HP下載的BIOS壓縮包,解壓後有四個不同ID的bin檔,最後我利用 CH341A編程器讀出刷壞的bin檔,再從其中找出原有主板ID,HP 15-bs113TX(ID 8328),成功燒錄BIOS後,就能正常開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