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H-55A400W 電視畫面白霧

楼主(2025-10-24):
老電視國際牌55吋液晶電視(TH-55A400W)

這幾年換過一次電源版跟邏輯版 都能正常使用

但這次畫面異常白霧 網路買了一片拆機邏輯版良品更換 發現更換前後畫面狀況一樣 請問還有其他可能故障原因嗎? 或建議測試方式?

畫面異常白霧情形

背板電路板情形

网友:
面版有某地方損壞了~
這時摸邏輯版應該會有IC很燙手~

用膠帶遮蔽~

可以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EONXCsqxM

不行的話~應該就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