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ANUC Series 18i-MB 液晶面板偏光膜更換維修實例

楼主(2025-10-24):
FANUC Series 18i-MB 液晶面板偏光膜更換維修實例

1.型號~FANUC Series 18i-MB

2.液晶面板偏光膜變色、發皺。

3.控制器接上 DC24V 供電,面板點亮後畫面非常難看。

4.先將塑膠外框拆下,再用刀片沿著金屬邊框割開偏光膜,慢慢撕開偏光膜。

5.然後關電拆下模組電路板、面板,面板為10.4吋(104BLM36),型號:NL6448BC33-49,
05.07.30製造用了20年也夠耐用夠本了。

6.分解面板模組小心取下面板玻璃置於壓克力硬板上,內偏光膜一樣變色、發皺。

7.用刀片從角落挑起偏光膜慢慢撕起來,期間碰到太大阻力時可噴酒精軟化黏膠順便休息一下,最後噴酒精軟化殘膠邊用刀片刮邊用化妝棉擦除。

8.接著裁切偏光膜,我這邊先用現有的0度偏光膜當內膜。

9.問ChatGPT說用濕貼法成功率很高,所以先準備一個噴罐(內裝配方~清水 + 一滴洗碗精),搖晃七七四十九下後待用。
面板下方墊一塊無塵布可防滑兼吸水,玻璃表面再次清潔除塵後先噴一半面積水霧,偏光膜底膜也先撕開1/3從邊角對位後開始貼付,用信用卡慢慢將水及氣泡往後刮出,完成後很滿意沒有氣泡及灰塵在裡面。

10.然後又要將面板模組組合、控制器電路板安裝通電點燈測試,一樣用同一片0度偏光膜轉向90度(顯色正常後做記號)當外膜。

11.再裁切一片90度偏光膜依工序貼上外膜,完成後一樣很滿意沒有氣泡及灰塵在裡面。

12.最後再將面板模組組合、控制器電路板、外殼安裝後通電點燈測試,畫面顯示清楚顏色漂亮。

网友:
偏光膜居然可濕貼,又學到一招!

幾個月前,將自用的奇美24EH螢幕換偏光膜,
偏光膜順利輕鬆撕下,(膠軟軟的,撕下也毫無殘膠),
只是貼回時免不了有些氣泡,但開機其實不明顯,

隔週換另一台24寸ASUS VH242,偏光膜膠很緊,
用水管硬捲硬撕,啪一聲,螢幕裂了,
索性淘寶液晶屏回來換,
價格其實沒比全新螢幕省多少(可能只差台幣幾百元),
但這台ASUS螢幕,電源板之前自修過,還買了備用板,
不修的話,這些備料就浪費了,
等有空換上新液晶屏,再戰十年!

网友A:
搖晃不是七七八十一下嗎?

网友B:
好人做到底,"順便"幫我換一下吧!

网友C:
每次看你修東西都讓人覺得很簡單,自己修過才知道樓主你的技術跟手藝都很厲害.

另外請教,原來偏光膜就是內0度,外90度;還是就直接相差90度,沒在意原來角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人做到底,"順便"幫我換一下吧!

老大您這個是反射鋁膜退化,好換多了

不過會有同心圓表示膠也變質了,舊膠清乾淨會面會比較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您這個是反射鋁膜退化,好換多了

不過會有同心圓表示膠也變質了,舊膠清乾淨會面會比較清晰 ...

沒錯這很好施工,撕下最底面的反射鋁膜再放張(不用黏)適當尺寸的影印紙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搖晃不是七七八十一下嗎?

八十一下~是久久神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人做到底,"順便"幫我換一下吧!

OK
最近要跟學姊買烙鐵頭,到時我再通知她一起寄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看你修東西都讓人覺得很簡單,自己修過才知道樓主你的技術跟手藝都很厲害.

另外請教,原來偏光膜就是內0 ...

原廠(業界)有特定內、外膜角度常用行規,

當更換時同一片偏光膜可裁切做內、外膜使用,但是偏光角度一定要相差90度才會正常顯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最近要跟學姊買烙鐵頭,到時我再通知她一起寄回。

哈哈!大家看看我有多受歡迎?連反射片都有會員要幫我貼。
不過我是開玩笑的,這個還能看就別動,等完全不能看再來動。
還是很謝謝w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人做到底,"順便"幫我換一下吧!

用尖鑷子把它捲起來,幾乎不會殘膠,我是用 銀漆噴上就可以了!!

网友:
前陣子換了三台 CASIO DS-3L 計算機下偏光膜,感覺退化/變黑越嚴重,撕偏光膜會越容易,殘膠也較少;不太嚴重就動手修的,殘膠又黏又厚,要刮半天...
經驗上都是這樣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