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舊式銘陽牌 門口機電路板上的元件 T2 燒融

楼主(2025-10-26):
[問題求助] 舊式銘陽牌 門口機電路板上的元件 T2 燒融
約20年前的 門口機對講機系統 故障,

檢修後發現,
門口機電路板上的元件 T2 燒融

電路板舊照

電路板背面

此外,
變壓器也壞了(輸入 AC110V,量不到輸出電壓)

原因疑似是因為
門口機上的電鈴按鈕 按下後 卡住...

-----

請教大家,
電路板上的元件 T2 燒融,
可以修嗎?如何判斷功能正常?

另外,
若 T2 不管它,只換 變壓器、電鈴按鈕,
門口機對講機系統 是否仍可以正常運作?
謝謝。

网友A:
是我的話,會看供電電壓,改用供電模組。

网友B:
以我的經驗,像T2 這種變壓器故障一般就是外面引線斷了,要燒熔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話,會看供電電壓,改用供電模組。

不確定何謂「供電模組」?
這款門口機配的 變壓器/整流器,輸入電壓 AC110V,
輸出 AC電壓 25V 左右、DC電壓 15V 左右(透過稽納二極體降為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經驗,像T2 這種變壓器故障一般就是外面引線斷了,要燒熔不太可能。 ...

補上 電路板上 門鈴線的焊點

猜想是 門鈴按鈕卡住,
T1 先燒熔,
再來是 變壓器/整流器 掛掉,
造成整個系統斷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上 電路板上 門鈴線的焊點

這台只是門口機,它並沒有電源電路,應該還有一個電源供應器放在開關箱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上 電路板上 門鈴線的焊點
如Wish說的,正常使用下T1 T2要直接燒壞的機率很低
若線圈內部受潮,絕緣層腐蝕燒毀倒是有可能,因為你的板子有很多受潮氧化的痕跡
用電錶短路檔量一下T1 T2就知道了
銅箔線路上的氧化也可能會造成斷線,都要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只是門口機,它並沒有電源電路,應該還有一個電源供應器放在開關箱中。 ...

是的
上面提到的 變壓器 指電源供應器
就 電子元件T2燒熔、電源供應器壞掉

T2 不確定是否仍正常 是否買的到
想請問:若只更換 電源供應器
門口機 是否可以正常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Wish說的,正常使用下T1 T2要直接燒壞的機率很低
若線圈內部受潮,絕緣層腐蝕燒毀倒是有可能,因為你的板子 ...

門口機電路板剛取下時,確實有受潮現象
(這裡下了一個禮拜的雨 XD)
電容C4底部 也有鏽蝕。

使用電錶短路檔 量測 T1, T2
T1 有四個腳,左邊兩個、右邊兩個 各自短路,
T2 也是相同情形。
記得之前量過也是這樣,應該算是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門口機電路板剛取下時,確實有受潮現象
(這裡下了一個禮拜的雨 XD)
電容C4底部 也有鏽蝕。

T1 T2應該沒有壞
跑線路找其他問題吧

网友D:
使用電錶短路檔 量測 T1, T2
T1 有四個腳,左邊兩個、右邊兩個 各自短路,
T2 也是相同情形。
記得之前量過也是這樣,應該算是正常吧?

可以很 粗略的暫時 排除故障嫌疑
-----
另外你一直問:若只更換電源供應器
門口機 是否可以正常運作?

這樣問幾乎沒人能直接給肯定答案 這產品不是每天有人修 能積累出該項產品特有資料經驗
只能依基礎步驟一步步走下去  很難像基本家電常見3C產品積累出資料經驗 隔空聽音辨症

如果擔心投資了初期問題 而後才又發現還有問題而棄修 覺得浪費先前初期投資
我覺得可以先找個 9V或12V 電池、廢棄舊電源 等等    臨時替代一下驗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 T2應該沒有壞
跑線路找其他問題吧

太好了,
若 T2 沒有壞,
那麼換個 電源供應器 與 門鈴按鈕,應該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E:
T2 是音頻變壓器只跑小信號(將室內機的語音耦合送到門口機喇叭)這元件不容易壞,只要用電表確認兩端線圈是會通路就是好的,但如果將她拿去通 110V 來測試好壞就是錯誤行為,會將好的線圈燒斷變成壞的。

獨立的門口機電源是供應 DC 24V 與 AC 24V 兩組電源,DC 24V 是給門口機電路板供電,AC 24V 是供電給電鎖的,有沒有壞很容易用三用電表確認。

門口機放在室外風吹雨打故障時建議整組更換,大型的水電材料行有賣店家沒有的話網路也有,門口機各個廠牌都大同小異只有戶數按鍵數量之多寡,以前我買過約一兩千元(含電源)讓所有用戶共同平均負擔每戶才幾百元,這樣又能再用幾十年。

如果電子電路的基礎好才建議自己修電路板,這裡有對講機線路的討論,如果這可以看的懂那自己修理電路就沒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很 粗略的暫時 排除故障嫌疑
-----
另外你一直問:若只更換電源供應器

謝謝 S大!
兩年前修這台門口機時也幫了很多忙。

樂觀的話,
門口機電路板 T2 的燒熔現象,歸因於 連日陰雨潮溼,
電源供應器 壞掉,歸因於 門口機門鈴按鈕按下卡住 與 電源供應器老舊。

希望換台電源供應器 與 門鈴按鈕,
門口機可以再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T2 是音頻變壓器只跑小信號(將室內機的語音耦合送到門口機喇叭)這元件不容易壞,只要用電表確認兩端線圈 ...

謝謝 d大 的資訊,
連結中的討論,兩年前修這門口機電路板時有仔細看過,但因沒有相關專業,看的不是很懂。

已經上網找到這台門口機的替代品,
若門口機還有問題無法處理的話,就再換台新的了。

网友F:
T2  猜是 600 歐轉 8 歐音頻變壓器,
對講機通常會遵循電話線路的 600 歐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F:
T2  猜是 600 歐轉 8 歐音頻變壓器,
對講機通常會遵循電話線路的 600 歐阻抗..... ...

應該不是這個阻抗看電路應該會更高,因為這變壓器很少壞所以搜尋不到其規格,而我家的在樓下又懶的拆來量!

手邊如有 LCR 電橋拿來量一下就能確認其規格了。

楼主:
大致修好了!

根據查修結果,
換了新的 電源供應器(輸入 AC 110 V)、門口機面板上的門鈴按鈕、門口機電路板上的元件C4

先做簡單測試,
桌面上由左至右依序為 室內對講機、門口機、電源供應器

室內對講機與門口機之間有4條線連接:[-] [L1] [L2]
門口機與電源供應器之間有3條線連接:[-] [+] [A]

測量電壓,看起來正常
門口機
[-][A] AC 27.5 V
[-][門鈴線] AC 27.5 V
[-][+] DC 13.8 V
[-][T] DC 12.3 V
[-][R] DC 12.3 V

對講機(話筒掛著時)
[-][B] AC 0 V
[-][T] DC 12.3 V
[-][R] DC 12.3 V

按門口機上的門鈴按鈕,有聽到響鈴聲
拿起對講機的話筒,對講也OK

安裝後,
實際測試,
發現有個小問題:門口機的回饋響鈴沒有了
正常情況下,按門口機上的門鈴按鈕時,除了樓上對講機會響,門口機也會響(用來提醒訪客 門鈴有作用);
但是現在,按門口機上的門鈴按鈕時,只有樓上的對講機會響。

猜測可能是 門口機電路板上元件 T2 燒熔的緣故..

還好不影響主要功能,
希望 舊門口機 還能再撐一段時間 X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致修好了!

根據查修結果,

T2 可以去電子材料行買  買音頻變壓器 600歐姆:600歐姆  網路看了一下價格是二十多台幣

不過我會試試 C7(1uF 50V)  因為手邊就有的易得零件
我很懶 能不出門就先賭一下 必須無計可失 不到開學日不寫暑假作業就是我這種人

它們的電路 T2相當連結裡的 TR1
大樓對講機-樓下跟門口對講無聲?(廠牌不明,CK-1002,CK-1003)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T2 可以去電子材料行買  買音頻變壓器 600歐姆:600歐姆  網路看了一下價格是二十多台幣

不過我會試試 C7 ...

C7 再找時間試試

不是很清楚 為何對講功能正常,即 門口機聽得到樓上對講機的聲音,
但少了回饋響鈴?

另外,
連結中 最新版電路圖(64#)的 TR1 是
5.1 : 58 歐姆
不是 600 : 600 喔。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清楚 為何對講功能正常,即 門口機聽得到樓上對講機的聲音,
但少了回饋響鈴?

產生鈴聲的交流電流經變壓器初級圈,
次極圈經電容耦合到放大電路,
所以會在門口機喇叭產生嗯嗯的聲音,
其實就是交流電的聲音。

所以有可能樓層電鈴開關短路,
鈴聲電流長時間流經變壓器,
導致內部線圈燒熔短路了,
如果是開路就不會有鈴聲。

若有示波器會比較好查修,
電鈴響時觀測變壓器二次側是否有波形產生。

网友E:
引用 楼主:
C7 再找時間試試

不是很清楚 為何對講功能正常,即 門口機聽得到樓上對講機的聲音,

這個連結電路圖上頭標示的阻抗是直流電阻值而不是交流阻抗。

隨便拿一顆已知是 600 歐姆的變壓器來測,比較一下直流電阻與交流阻抗的數值。

測試頻率 0Hz 就是直流,數值是 37.6 歐姆。

改成 120Hz 後交流阻抗就是 656.6 歐姆,與變壓器原號稱的規格差距不大。

如果真要修就去材料行買幾顆不同阻抗的變壓器來換換看,看哪種阻抗的變壓器聲音大。
不想盲目的換就先去找一台 LCR 電橋(鑷子電橋可)先來測一下好的另一顆變壓器,再根據測試數值去買。

网友D:
引用 楼主:
C7 再找時間試試

不是很清楚 為何對講功能正常,即 門口機聽得到樓上對講機的聲音,

連結中 電路圖(64#)的TR1 是串C1  它沒標示  對應你 T2 C7
而有標示5.1 : 58 歐姆是TR2串C2 對應你 T1 C6
---  ---
AC 27.5 V  經過T2輸入端  所選樓層按鍵 接通  返回按鍵所選各樓上對講機的蜂鳴器
只要能響 聲音無誤 表示鏈路上沒斷路 即表示T2 輸入繞組無大礙

那就看 T2 輸出部分 能不能 量到 所要AC 信號
你之前懂得量取T2輸入端AC 27.5 V  那就應該有能力 量取T2 輸出部分  進而判斷T2 有無發揮作用

C7 若是故障高阻抗開路  其串接T2輸出效用等若開路  這就是我建議檢視理由

補充內容 (2025-11-3 06:45 PM):
梳理一下 在維修後桌上測試正常   室外安裝有問題
設備無事 應該是 環境差異 實體配電線或接點 出現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產生鈴聲的交流電流經變壓器初級圈,
次極圈經電容耦合到放大電路,
所以會在門口機喇叭產生嗯嗯的聲音, ...

謝謝 y大,

查修時,有用電錶測量 門口機電路板的 T2
四個腳,左邊兩個、右邊兩個
左邊短路,右邊也短路
左右兩邊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連結電路圖上頭標示的阻抗是直流電阻值而不是交流阻抗。

隨便拿一顆已知是 600 歐姆的變壓器來測, ...

沒有 LCR 電橋,
若要試的話,可能會先試 5.1 : 58 歐姆

順便請教一下 d大,
音頻變壓器是否有 左右之分?

還有就是 我的音頻變壓器有 四個腳,
市面上的有的是 五個腳,
多的一個腳(抽頭?)是否可以直接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結中 電路圖(64#)的TR1 是串C1  它沒標示  對應你 T2 C7
而有標示5.1 : 58 歐姆是TR2串C2 對應你 T1 C6 ...

謝謝 S大 的資訊,
補充一下,可能是我之前沒有表示清楚。
在桌面上模擬測試時,
按門口機的門鈴按鈕有聽到響鈴聲,
正常情況應該 室內對講機與門口機 都會響,
但因為是 室內對講機與門口機 放在一起,
我當時沒有注意到是兩個都有響,還是只有其中一個有響。

安裝後再測試,
由於 室內對講機與門口機 遠遠隔開,
我才發現 按門口機的門鈴按鈕時,只有室內對講機有響。

所以,
應該不是我安裝的問題,
若再做一次桌上模擬測試,
仔細觀察,應該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y大,

查修時,有用電錶測量 門口機電路板的 T2

線圈用歐姆檔量起來都是短路,所以無法這樣判斷。

如果拆下來用歐姆檔仔細測量直流電阻值,或許可以判斷好壞。

SIMON大說的先換C7試試看我也認同,從簡單的先下手。

也可以用三用電表切在ACV最低檔位,按下門鈴開關測量T2二次側兩支腳,
如果有電壓就表示T2是正常的,反之量不到電壓就是壞掉的。

C7兩個焊點看起來怪怪的,把舊焊錫吸掉檢查銅箔是否有問題,
確認銅箔跟變壓器二次側是相通的。

所以還是把C7先換掉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 LCR 電橋,
若要試的話,可能會先試 5.1 : 58 歐姆

市面上的所有小信號變壓器都是標示交流阻抗,你拿這個數值你要去哪裡找?

變壓器當然有左右一次二次的差別還有分極性,裝反了應該大聲變小聲。

中間抽頭可以讓阻抗或訊號小一半,如沒用上就不要接甚至剪掉都可以。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們的意見,
這幾天試過了,
但沒有成功,
樓下門口機按門鈴時,門口機喇叭仍然沒有回饋聲。

先照 y大 的說法,
使用三用電錶切在 ACV最低檔位,測量[-][T2腳二]:
平時 AC 0V;
按下門鈴開關時 AC 約0.2V。
T2看似正常。

再來是將 C7 換掉,
換下來的電容 使用三用電錶切電容檔測,
應該是沒壞。

最後,
裝上實際測試,
樓下門口機按門鈴時,門口機喇叭仍然沒有回饋聲。

還好不影響系統主要功能,
大概就先這樣了,
先用著,之後門口機若還有其他狀況,再考慮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