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住家的回收區丟了個掛脖子風扇出來

楼主(2025-10-26):
這種商品都俗稱工業垃圾,不過這台看起來是不會太垃圾的樣子,尤其我看到它後脖子位置有塊鋁片,這肯定有用處的,頓時讓我想起是不是致冷片?

風扇完全沒電無法啟動,老樣子!看看它的行情是多少再說,廠牌Neck,如果是Nike 就值點錢了,型號是K009。

真的假的?原價2,399元,特價599元。

那勉為其難撿回家試試好了,結果也無法充電,感覺整體配重情形很平均,應該是左右邊各1個電池,這十之八九是電池壞了,正在考慮是否拆開更換電池?

网友:
如果是用製冷晶片,那不用修了,拿來改CPU散熱剛剛好,您不是缺製冷晶片嗎?

网友:
我有買一個有製冷片的小風扇本來是想專門用來測試電子電路或元件的溫度效應。
要拿來吹臉一點效果也沒有,用高感度的電子溫度計來測有開製冷片的冷風溫度完全沒變,只有用手摸或溫度探頭接觸才會降溫幾度,真的是很黑的科技。

网友:
我有一把跟這支一樣模具的(原主人說買千把塊,塑膠跟橡膠用料都不錯),
去陽台晾衣服時才會用,
吹臉風跟致冷片開下去貼著的地方會比較涼,
看看後面有沒有再多背一顆致冷片的散熱風扇就知道斤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