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F2A88XM-HD3 REV3.2無法觸發修復

楼主(2025-10-26):
昨晚下班沒活動,想說拿片廢板來練功一下,這次的型號是GA-F2A88XM-HD3,故障狀況是無法觸發,網路上找不到點位圖,只下載到國外善心人士提供的原理PDF文件,有總比沒有好,那就開幹吧!

確認12V、5V、3.3V、紫5V(待機電)、綠5V(PSON),這些點位沒有對地短路,確認待機電5V正常,確認PSON有觸發高低高的跳變信號,確認晶振兩端有壓差,接著測量RSMRST#待機沒有3.3V的電壓,找到問題了。

看了PDF文件,這個信號是從IO發出來的,接著查一下IO的工作條件,先確認工作電壓3V是否正常,結果只有1.8V,從PDF文件發現這電壓是從一顆OQ2的芯片提供,如圖:

運氣很好,本來以為要跑線,沒想到技嘉這片主板有把芯片代號標註在板上,而這顆OQ2就在IO芯片的旁邊,如圖:

那就接著查這顆芯片的工作條件:
1腳5VSB待機電輸入有,如圖:

3腳EN始能信號有5V正常,如圖:

4腳輸出1.8V異常,如圖:

將它更換後,3.3V可以正常輸出了,如圖:

主板已可正常觸發開機進入BIOS畫面,至此修復成功,如圖:

GIGABYTE_GA-F2A88XM-HD3_REV._3.03 pdf.pdf

1.24 MB, 下載次數: 13

网友A:
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受教了。

多謝前輩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