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 TF-D14A 古早味桌上電扇不會轉動維修實例

楼主(2025-10-28):
大同 TF-D14A 古早味桌上電扇不會轉動維修實例

1.型號~大同 TF-D14A

2.故障狀況~開關打開後風扇不會轉動,扇葉些微抖動伴隨馬達發出交流哼聲。

3.拆開底板內部配置

4.判斷是啟動電容不良,拆下測量電容值只剩 0.55uF 果然壞了。

5.拿出一顆新的啟動電容更換(3uF/250VAC)

6.拆開馬達後殼清潔加油保養,發現貼心的設計~前後軸承各有一個注油孔。

7.組合測試
第一檔消耗功率約46W

第二檔消耗功率約54W

第三檔消耗功率約62W

第四檔消耗功率約78W

8.維修完成試運轉 OK

网友A:
98年製造?後來又有製造?
以前我爺爺就是吹這種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年製造?後來又有製造?
以前我爺爺就是吹這種風扇。

這是新式的古早味電扇

网友:
好漂亮的電路,小弟家裡也有一台,電路糟到不太想修,雖然心知馬達超耐用的

网友B:
好奇這種傳統風扇功率因素能到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這種傳統風扇功率因素能到99%?

功率因數有測試過這麼高嗎?傳統電扇的馬達,使用單相交流永久電容式感應馬達,定子起動線圈有串接永久的電容,電容跟起動線圈會形成串聯諧振,跟交流60H會產生共振,運轉時電容兩端會升壓(約180V以上) ,會比一般傳統單相感應馬達,電感性負載的功率因數會更高(沒加電容修正功率因數的馬達)

网友C:
以前的电扇虽然笨重,但非常耐用。这台是98年的,母亲家中那台可是8x年的,机械3档电抗器调速,陪伴家人40来年的光景,还是兢兢业业从不掉链子。
等有空再拾掇拾掇,给它喷个漆、加些油啥的,争取再用40年。

网友:
好懷念的風扇,有夠復古的。這種風扇大都是壞在馬達殼與支架的接合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电扇虽然笨重,但非常耐用。这台是98年的,母亲家中那台可是8x年的,机械3档电抗器调速,陪伴家人40 ...

這裡的98年是:
中華民國紀元98年=西元2009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裡的98年是:
中華民國紀元98年=西元2009年

噢,谢谢Wet大指正。这样说来年代也不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