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不專業維修筆記]ASUS TUF-RTX3070TI-O8G-GAMING 維修案例分享 | 缺1.8V_EN | RESET斷線

楼主(2025-10-31):
廠商、型號: ASUS TUF-RTX3070TI-O8G-GAMING
版號: CG141BP

維修過程:

外接12V、3V3對地二極值正常、一對CLK也正常,RESET OL先記錄在維修紀錄裡。

PCB整版供電對地二極值無異常,可上電確認缺少什麼電壓?

上電後1.8V無輸出(PL6),1.8V供電IC為GS9216,確認供電條件: VCC 5V、缺少1.8V_EN。

對照點位圖、參考公版電路圖往前追訊號,接上U26(AND gate)。

VCC 3.3V、pin1 3.3V、pin2 0V,就是這個信號沒滿足(PS_VMON_PGOOD)。

追到連接U506 監控IC(US5650QQ),依舊先確認供電條件:

      pin27 VCC 3.3V、pin28 EN 0V(串接10k接地,查電路圖應該是正常)、

      pin3 PFM_CH1_BS_IN1 0V

      pin6 PFM_CH1_BS_IN2 0.132V

      pin11 PFM_CH1_BS_IN3 0.130V

      pin14 PFM_CH1_BS_IN4 0.131V

發現異常點,pin3 PFM_CH1_BS_IN1串接68.1K再接上金手指12V(12V_CH1_INP)上的檢流電阻RS502。

68.1K阻值正常,電表量測應該要12V卻只有2.4V; 關機確認該點供電12V的對地二極值0.9XX,明顯是腐蝕線路阻值偏大。

對照點位圖12V_CH1_INP該信號與正面vt1223相連,vt1223貫孔到背面,刮開防焊層確認是我要找的信號,從刮開這個貫孔與68.1K飛線相連。
上電測試,1.8V正常輸出,全板供電也出齊。

理論上應該能認到卡的,進Mint系統terminal輸入命令卻只有內顯。

示波器確認1.8V之後的供電波形都正常,後來想起RESET (PEX_RST*)開路。

該信號與未上件的U503 pin2連接,於是飛線連接,焊完確認對地二極值正常。

(可能會有人問為什麼不從vt1656接上?因為這裡也斷線@@)

再次進入Mint系統輸入命令可以認到3070ti GPU,趕緊關機GPU過熱會斷電保護。
裝上散熱器

測試Furmark2、heaven,皆順利跑完,僅次於ROG的TUF溫度壓制得很漂亮!

飛了兩條線這樣要收費多少才合理?!  至此完修。

月底了,也請各位閒暇之餘支援餵養狗狗,感謝收看。

网友A:
Q:"飛了兩條線這樣要收費多少才合理?!"
A: 這個knowhow,至少收個1/5良品價格,
很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飛了兩條線這樣要收費多少才合理?!"
A: 這個knowhow,至少收個1/5良品價格,
很合理, ...

同行客戶問這張費用多少?

我說沒換零件、飛了兩根線,我報得太低@@

他說至少要一千,外面修卡沒有這麼便宜!他幫我問問這張卡的客人能不能接受

良品價8000,這樣1/5 1600...利潤頗高。難怪顯卡維修市場這麼熱絡!

我與職場脫節很久了,這位同行熟捻PC市場價格,也常常幫忙修PSU、顯卡、主板。

認識的同行客戶轉介紹給我修(寄一大箱過來),今年沒有什麼時間修了...本來放很久了想說這個月底前都退修送回去。

EVGA主板兩張都沒戲,一張EVGA3080最前面兩個5V供電IC燒到脆化、加上沒有維修資料,也沒動手。

剩下這張ASUS的維修紀錄,比較有把握~便重新撿起來檢視。

沒想到是單純腐蝕造成信號不通,挽救一張好卡~

至少有修好一個品項可以交代過去@@

只是眼睛好酸...又要休息幾天

网友B:
恭喜完修
這張氧化的有點多,感覺是個退役礦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這張氧化的有點多,感覺是個退役礦工

片家~片家~運氣好撿漏!

八九不離十是被健身房榨乾的

這種腐蝕嚴重的,最怕使用不久又有其他斷線問題產生導致返修@@

ASUS的製程算精良的,搞到腐蝕斷線,信號接回各個供電還能正常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