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_Z170 PRO4S Rev1.01 短路

楼主(2025-11-02):
FERRITE BEAD (1812)150 OHM/5A CHILISIN/UPB453215T-151Y-N5A (短路)
目前網拍查不到此類似型號產品
請教前輩是否有可替代產品型號,謝謝

短路

短路

网友:
圖片未正確插入出現數字 你還有兩個小時修改

网友A:
你這個PLIO11 是電感~
小電感用電表歐姆檔量測 電阻值幾乎都是0,你是不是要說明故障原因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PLIO11 是電感~
小電感用電表歐姆檔量測 電阻值幾乎都是0,你是不是要說明故障原因會比較好?

電腦本來用得好好的,突然不能開機,檢查主機板,CPIO4電容,黃色箭頭那顆小電容燒掉起皮,可能因此導致不能開機,另外PLIO11点位圖標示有150 OHM阻值,想說一起換掉,既然屬於正常,先把CPIO4電容換上,再努力努力學習,謝謝您不吝告知,感謝

CPIO4

CPIO4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本來用得好好的,突然不能開機,檢查主機板,CPIO4電容,黃色箭頭那顆小電容燒掉起皮,可能因此導致不能 ...

PLIO11是連接ATX 24PIN 12V,要先斷開電感,排除短路是哪一端? pin1 or pin2

楼主:
謝謝指引方向,pin1 or pin2 兩邊反查回去,很感謝

网友:
這是您要找的類型嗎?

【淘宝】7天无理由退货 https:// e.tb.cn /h.SFd2GpVKilqCLJV?tk=YMzpfkNPB1N HU006 「NL453232 TDK 贴片塑封绕线电感 1812  1 2.2 4.7 6.8 10 15 22UH」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