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機車GP 125行車記錄器安裝DIY

楼主(2025-11-04):
以前費一番功夫才裝好光陽機車Many 110行車記錄器。最近再裝另外一台GP 125,一樣費勁。

這次買來的鏡頭本體引線出現開口,先用熱融膠防護。

拆下前面車板,內部有一對塑膠頭,簡直是預留固定行車記錄器鏡頭用的,找來鐵片摺彎、鑽好洞,一步一步進行。

前次自己從機車龍頭硬是分出一條12 V電來用,結果開電時機車儀表板表現異常,需要搭配1個12 V繼電器來接電池電源。這次網路買來「機車龍頭取電小物」、一樣搭配12 V繼電器,使用電池供電給這台行車記錄器。

也拆下側面車板,把前鏡頭和電源線路配回座位行李箱,

車尾部份選擇拆下車尾燈和擋泥板來安裝後鏡頭。

初步安裝好已經飢腸轆轆,改天再仔細調整鏡頭角度,也一併把手動按鈕重新安裝在啟動鈕上面的備用位置上。

网友A:
感謝樓主分享內嵌式鏡頭(崁入式)的做法
有時候看到很多機車把鏡頭裝在裡面
很想打開看到底如何裝的
可惜車主不是我
可否拍一下擋泥板安裝後鏡頭的裡面
倒數第2張照片
想知道如何固定在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樓主分享內嵌式鏡頭(崁入式)的做法
有時候看到很多機車把鏡頭裝在裡面
很想打開看到底如何裝的

p大,

平常有「拍照存證」的習慣,安裝結尾時匆匆忙忙忘記拍下,下次調整鏡頭角度時再來補充照片。

仍以該相片先用文字說明。

1. 從外觀觀察,GP 125的擋泥板除了在反光片部位兩旁用螺帽固定在「車架」上之外,還有從尾燈燈座裡面用螺絲朝後面固定。因此不能夠從車子後面單獨拆下擋泥板。

2. 用來固定擋泥板的「車架」(低位置)和「尾燈組」的結構(高位置)之間,剛好有空間可以「塞進」一個鏡頭。

3. 那個「空間」旁邊,也剛好有牌照燈(長方形、橢圓形),用兩支螺絲固定。因此借用該處一個螺絲來一併鎖上鏡頭的「束環板」的螺絲孔。實際因為牌照燈螺絲位置不是完全符合「鏡頭束環板」,所以鏡頭安裝後「鏡頭本體」有稍微被拉扯擠壓到,鏡頭拍照方向有外飄情形。計畫再用有二個螺絲孔位的小鐵片,一端用牌照燈螺絲固定,一端來固定「鏡頭束環板」,這樣才能調整鏡頭到比較好的錄影角度。

网友:
這次買來的鏡頭本體引線出現開口,先用熱融膠防護。

用矽利康會不會比較能防潮?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大,

平常有「拍照存證」的習慣,安裝結尾時匆匆忙忙忘記拍下,下次調整鏡頭角度時再來補充照片。

嗯...看了文字之後很難想像怎麼弄
我看還是等圖吧

樓上說用矽利康
我是覺得熱融膠比較不用等
就能馬上施工
矽利康可能要隔天才能施工
我自己的記錄器防水部份也是用熱融膠弄的

楼主:
補充幾張車尾燈/擋泥板照片。

楼主:
想說發車按鈕上面有備用空間可以安裝行車記錄器手動操作鈕,

封蓋是橡皮材質,好不容易挖出圓孔,然後從內部塞進一個微動開關、固定。

再實際拆開行車記錄器的手控配件,裡面包含LED燈、收音、和存檔微動開關按鈕,都是新的超細印刷線路規格,不是以前「粗粗」的線路,來源共5條紅/黑/青/白/接地等線路。猜不出來,沒有真的試出微動開關的關聯線路,沒有成功接出按鈕。

就以山寨按鈕的方式存在,無法達到手動存檔目的,純粹留作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