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問ASUS D700TA 如何將BIOS改成BIN檔

楼主(2025-11-04):
https://www.asus.com/tw/displays ... ter-D7-Tower-D700TA

請問一下
這台桌機  BIOS被設定密碼
想要拆BIOS 重新燒錄

請問最新版本331
D700TAAS.331
請問怎麼將.331........改成BIN檔??

网友A:
下載" BIOS for ASUS EZ Flash Utility"

UEFItool站內可下載,action/capsule/exact body

參考版主大這帖24F 可下載

[問題求助] 詢問用編程器燒錄bios by hanyin37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載" BIOS for ASUS EZ Flash Utility"

UEFItool站內可下載,action/capsule/exact body

感謝你    我一直以為只有.cap
才能轉 .bin

剛剛已經成功轉檔了
感謝你的資訊

楼主:
剛剛測試 ......
原廠下載後 D700TAAS.331 (副檔名.331)

轉檔成D700TAAS.rom

燒入後 不斷重啟   沒辦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載" BIOS for ASUS EZ Flash Utility"

UEFItool站內可下載,action/capsule/exact body

後來 我使用  維修伴侶

下載D700TA-F1.301.ROM

就能正常開機了

只是為何官方下載下來
檔名.331   轉檔後燒入也沒辦法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 我使用  維修伴侶

下載D700TA-F1.301.ROM

其實我在2F回覆當下也有思考到用最新的版本去轉,可能會有不能順利開機的問題

,也許改用最初版本BIOS直接rename燒錄、或轉檔?

有可開機的BIOS,可以抽空驗證兩者差異區段在哪邊?

也許論壇上有前輩知道這個問題點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 我使用  維修伴侶

下載D700TA-F1.301.ROM

你改好的BIOS傳上來比對就知道問題在哪

楼主:
官方原始檔.331(轉成bin檔 燒入後 一直反覆上電)
https://mega.nz/file/TAJBmLjA#ef ... eRDnfOYH50CMQJHmLkk

大陸(維修伴侶)(版本301)(測試ok)
https://mega.nz/file/6cxgHLAY#wp ... oBm5lRbqfjdJuNevcsw

麻煩幫我比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原始檔.331(轉成bin檔 燒入後 一直反覆上電)
https://mega.nz/file/TAJBmLjA#efxs8hSquBVDBiU7ztzuOJQq ...

你沒改好正常16MB是16384KB
你的還是官網16386KB
你沒用UEFITOOL修改嗎

楼主:
我是使用這個......燒入的    使用原廠331改的
https://mega.nz/file/zZQ3XTAC#3R ... R7nyGd2D0zPYjgiJHpo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這個......燒入的    使用原廠331改的
https://mega.nz/file/zZQ3XTAC#3RFPwDa_5KIOfN2CI4DmYULER7 ...

官網的修改也不能直接燒
還要抽取正常BIOS再用舊的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的修改也不能直接燒
還要抽取正常BIOS再用舊的合成

原來是這樣.......我一直以為
官方檔案......直接轉檔
就能使用

如果下次找不到bios
再麻煩你修改

感謝你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