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CPU 12V短路排除後,VCORE對地二極值依舊偏低0.042

楼主(2025-11-05):
CPU 12V短路排除後,VCORE對地二極值依舊偏低0.042

我測量其他正常的板子(不裝CPU)VCORE對地二極值大約是0.3XXX左右。

我發現之前修過CPU12V短路的板子,VCORE對地二極值都偏低。

這樣可以理解為VCORE與之相連的元件有微短路?!相連的大都是CPU座裡面的MLCC、電感前端為上下管。

想請問若要排除可以用什麼方式?!

微短路用小電壓燒機印象中發熱不明顯,附近的銅箔散熱太好。

電壓可以設置多大的?

感謝~

補充內容 (2025-11-6 02:20 AM):
感謝J大建議與分享
問題解決: 從VCORE加電燒機,已拆的該相上下管旁下管升溫速度快。
待拆下管驗證~

网友:
以前沒想過這個問題,
這麼一講,VCORE相連的6.3V MLCC應該都傷到了,
燒機用個5V就差不多,再高就會把MLCC全炸了,
我猜搞不好燒不出來,直接看boardview,
相連的6.3V MLCC一個個拆,其實沒有很多個,

我昨天買的一張故障AM4也是VCORE上管擊穿,
加上之前一張intel,得好好來檢查一下了,

楼主:
3V 、5V燒看看,還有一排VOCRE固態濾波電容,VCORE MLCC分布位置是CPU座內,要拆也不好拆!

這是之前修的H510M,還沒裝新的MOSFET 。
CPU12V
VCORE

之前修好的技嘉 B460M DS3H V2 確認VCORE對地二極值也是0.042,能開機進BIOS、Mint,還沒驗證cinebench穩定度。

特地翻出H310M的廢板驗證我的懷疑,PCH掛了、VCORE正常也是0.4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3V 、5V燒看看,還有一排VOCRE固態濾波電容,VCORE MLCC分布位置是CPU座內,要拆也不好拆!

我剛量了昨天買的上管擊穿AM4主板,
不裝CPU,VCORE對地二極值有0.420,
之前擊穿的intel,也是一樣有0.420,
量了另一張缺電壓造成不啟動的AM4,VCORE對地二極值0.5X~0.42,
鬆了一口氣,

你照片上秀的二極值是0.402,沒看錯吧?
到底是要表達0.042 或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量了昨天買的上管擊穿AM4主板,
不裝CPU,VCORE對地二極值有0.420,
之前擊穿的intel,也是一樣有0.4 ...

VCORE 偏低不是這張H510M,這是正常對地二極值對照組。

兩張排除CPU12V短路的技嘉B460M DS3H V2、與技嘉Z370,VCORE都是偏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ORE 偏低不是這張H510M,這是正常對地二極值對照組。

兩張排除CPU12V短路的技嘉B460M DS3H V2、與技嘉 ...

如果不是助焊劑沒清乾淨,
就是真的有電容傷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助焊劑沒清乾淨,
就是真的有電容傷到了,

燒機確認已拆的右側旁邊這對下管溫升速度快、上管估計也要一併換了!

算是要死不死的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燒機確認已拆的右側旁邊這對下管溫升速度快、上管估計也要一併換了!

算是要死不死的狀態 ...

解焊時,周圍有遮蔽嗎?
如果是被吹壞,那就冤了,

之前換主板的mos管,都配合底部加熱至130度,風槍只開240度左右,
自從上次連續焊壞A320M-K的維修經驗,
以後我也要嚴格遵守這溫度,

楼主:
除了防焊膠帶還多覆蓋鋁箔

拆換傳統MOSFET 只用熱風槍,有引腳的就先加錫幫助拆焊,用預熱台幾乎都是A卡、30系列1v8 IC

,主要還是依照Dr MOS封裝、功能整合度、待修板板厚決定

AM4主板待機供電IC功率低、整合高,低溫焊接是蠻合理的。

网友A:
說句老實話,電源芯片設計上,
與intel、AMD主板無關,
該有的電源方塊都要有,
功率大小只影響電路推力大小、內建mos管面積大小,

這些都與焊接溫度無關,
芯片數據手冊會規範焊接溫度,
有哪一個數據手冊會寫可以3xx度焊接?

我之前顯存、PCH植球3xx度植完,
vdd、gnd直接短路,
和維修A320M-K同週,幫站上某好友焊接電視主板解碼芯片,
QFP封裝,芯片底部有散熱焊墊(EPad),
我把底部散熱焊墊(EPad)預上有鉛錫膏,
QFP接腳用烙鐵焊完,EPad用風槍320度吹幾秒讓錫膏熔錫,
隔兩週收到站友反饋,解碼芯片無畫面輸出)
當天我還焊了ASUS P8B75-M上的電源管理芯片RT9611AGQW,同樣GG,

後來A320M-K和P8B75-M同一天,用220度重焊新IC,全部成功,
本周還要重焊電視芯片,
別人要幾度焊,我管不著,我自己就遵守規範來焊,

這篇文章我打了半小時,
有時候覺得說太多,真是浪費自己時間,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句老實話,電源芯片設計上,
與intel、AMD主板無關,
該有的電源方塊都要有,

感謝J大 百忙中撥冗分享自身經驗

我的預熱台也該經常使用了,好幾個月放在箱子內生菇,用進廢退~不用也會增加故障風險

故障2060 Dr MOS與最近標下的另一片1660S也是Dr MOS短路,已找到切確是哪相Dr MOS異常,待拆...

网友B:
對地二極檔讀值這種量測方法,在不同廠牌電表會不會表現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地二極檔讀值這種量測方法,在不同廠牌電表會不會表現不同?

可對照3F的Fluke 17B

眾儀ZT-Y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防焊膠帶還多覆蓋鋁箔

拆換傳統MOSFET 只用熱風槍,有引腳的就先加錫幫助拆焊,用預熱台幾乎都是A卡、 ...

給peter大一個參考
自己參考幾位維修youtuber的作法,做的隔熱板
用鋁罐或薄鐵板切割成適當大小,並折成需要的角度來做為隔熱
既可以隔熱,焊接完馬上就能移除,免除掉清理殘膠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peter大一個參考
自己參考幾位維修youtuber的作法,做的隔熱板
用鋁罐或薄鐵板切割成適當大小,並折成 ...

感謝K大分享

最右邊有點眼熟?! 看似是MSI PCIEX16的強化鐵片

的確蠻不錯的方案! 好裁切、塑形,補強鋁箔紙的厚度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K大分享

最右邊有點眼熟?! 看似是MSI PCIEX16的強化鐵片

對,確實是從PCI-E燒壞的MSI板拆下來的
這個也是看到某位youtuber的方法
尤其是拆顯卡MOS會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確實是從PCI-E燒壞的MSI板拆下來的
這個也是看到某位youtuber的方法
尤其是拆顯卡MOS會很好用 ...

遮蔽核心供電電容很剛好!

不然電容還要貼幾層防焊膠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