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兌換】早年西門子的訓練教材換酷幣

楼主(2025-11-05):
西門子名氣很大!朋友公司的風力發電機就是西門子的,不過這套訓練教材跟朋友無關,這是一位會員珍藏的,他說用不到想拿給標酷幣。

下標前請看下方內容︰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以上"當然就是包含版主,"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3. 50酷幣起標,每次以10單位以上增加。
4.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宣佈得標者後也請在三天內聯絡烏骨雞學姐自取或郵寄。
5. 有棄標記錄的就不用下標了。

這套教材是在會員家裡,如果有標出去,我再請他拿給我。

网友:
排隊

50酷幣

楼主:
你應該是能自取,我先來聯絡主人把這箱拿回家,再請你過來拿。

楼主:
訓練器已送到我家,請問你什麼時候可以來拿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訓練器已送到我家,請問你什麼時候可以來拿走?
50酷幣已轉帳,請查收

11月18日(二) :pm15:00
這時間自取方便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酷幣已轉帳,請查收

11月18日(二) :pm15:00

目前倉庫空間吃緊,如果日期能提早就提早些,要開車比較好載喔!

网友B:
請問這種工具怎麼玩,要先有甚麼課程基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種工具怎麼玩,要先有甚麼課程基礎?

這應該稱為電子電路的示教版或實驗板,如下:

早期在學校或訓練機構都是用這種教具讓教師教導學員,教具廠家也會提供整套的教育訓練文件給教師。
也能讓學生自己依據基礎電子線路自行組合各種零件與電路,就好像是麵包板的用法只是教具已提供了各種常用電子零件。

這套看起來像是數位邏輯電路的組合套裝,每個模塊上頭都有其電路符號要自己對照學會看因為都是歐洲符號。
裡頭缺的應該只是各種長度的跳線,可以自行製作裁剪但要先找到這種規格的插頭,我猜應該是 2mm 的香蕉插頭。

應該是不用文件資料就看上頭文字符號就能理解與使用,先用電表檢查電源電壓與上頭的電阻、電容與開關等元件,還有問題再上來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種工具怎麼玩,要先有甚麼課程基礎?

一開始感興趣,因為這是時代的眼淚
它還有下半部模組 Simatic C2
Wish大提醒要自取車載較方便
才開始注意1樓的第一張模糊捲尺照,寬度近70公分

看來這一上桌就完全沒桌面空間了,難怪要被下崗了
現今相同實驗功能的實驗教學板也就一個手掌大左右
可電腦程序編輯連線,省掉了麵包板類的炒米粉接線畫面,整個電路都被程式代碼數位線路取代了
例如 數位邏輯開發板+一本書
(感興趣可到書局或二手書店看看“高中數位邏輯實驗教材”書籍即可開始進入實習領域,論壇內都是相關本科前輩,應該沒學習門檻)

一開始以為這是一個獨立模組零件箱,可單拆零件應用
大概找了一下網頁,得知這是24V系統的數位邏輯實驗箱
主面板部分可直接用獨立電阻/電容,其它模組需配合原始教材跳線接電路
整套教學模組圍繞在24V電路上
真接線路,會像一盤炒米粉一樣可觀

Siemens SIMATIC 整合框圖系統用於處理二進位訊號以及所有以數位方式(即數值方式)表示的訊息,透過組合二進位訊號實現。
用於控制、計數、儲存、計算、報告、監控、定位、註冊和記錄。
每個整合的 SIMATIC 系統都針對特定的應用領域。
它們共同構成一個同質的系統系列。
它們實現了從簡單的接觸器控制器到用於複雜組合任務的大型製程電腦的無縫過渡。

殊不知這箱只是數位邏輯實驗檯的一部分而已,Siemens教學系統後面還有一整串
看來目光只接觸到冰山之一小小屑屑,後方深不見底。

附件是 Simatic C1 的模塊簡介,老物件網上資料找的不多,參考看看

SIMATIC C1 模塊內容簡介
邏輯元件
15 2 輸入與閘
11 3 輸入與閘
11 個阻塞與門 (11 Sperr-UND-Glieder,這個德文轉譯出來不知所云)
15 2 輸入或閘
11 2 輸入 OR
15 2 輸入 OR
15 2 輸入 NOR
12 50 mA 訊號放大器

定時器、記憶體
3 個定時器,10 毫秒至 120
2 個定時器,1 毫秒至 135
1 個定時器,1 秒至 10000
1 時鐘,0.1 赫茲至 100 赫茲
4 JK 記憶體
4 個帶保持功能的 JK 儲存元件
6 RS 儲存元件
4 個具有保持功能的 RS 儲存元件
6 RS 儲存元件
5 個時序器

計數器、暫存器
2 BCD/雙進位計數器,每個計數器 1 個四進位
1 1/10 進位計數器,2 個十進位
1 BCD/雙進位 V/R 計數器,每個計數器 1 個四進位
1 BCD/雙進位 V/R 計數器,2 個十進位/四進位
2 4 位元 RS 暫存器
2 4 位元 JK 暫存器
1 8 位元 S 讀取暫存器

輸入元件
24 24 伏特負載電阻
24 24 伏特負載電阻
12 個觸點輸入元件,24 伏特
12 個觸點輸入元件48
12 48伏觸點輸入元件
24 48 V ±24 V 負載電阻
24 48 V ±24 V 負載電阻
6 NAMUR 放大器,危險區 2
4 個限位開關
2 個差分放大器

輸出元件
8 0.4安培功率元件
2 1.5安培功率元件
8 個輸出繼電器
2 24/48V / 1.5 A 電源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