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那裡看到的打火機

楼主(2025-11-06):
其實拿CCFL 的高壓板來做了是可以。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種打火機
google查了一下原來是 電弧打火機 好像有防水  一顆不到100元
type-c充電,有電量顯示

補充內容 (2025-11-7 09:00 AM):
更正:防風(不是防水)

网友:
聲控點火有點可怕
會不會有小機率讓外面的人聲控點火 燒掉家裡

楼主:
古裝片取火都會用一種條狀物,吹一下就能點火,以前就覺得很神奇,但是我從未親眼看過這類取火神器,直到前幾年在淘寶看到類似的物品,原來它叫火熠子(火折子),當然這是用電子零件製作的,應該是使用麥克風經過放大電路點燃電熱絲的方式。
而這個打火機是利用高壓產生的電弧,我是第一次看到,聽他說到這打火機不怕風,我就說這我也來買,每次去掃墓都因風大點不著........,朋友拿出這個︰

說上面這種打火機只要風不太大,基本都點的著,電弧的打火機只是外型好看,不太實用.......

网友:
電弧打火機  防風打火機  傳統火焰打火機  都各有優缺點
電弧打火機  不怕強風都能點香煙  衛生紙.......但不好用
防風打火機  中風以下都能點著 要燒熱鎖套管要看功力了
傳統火焰打火機  小風就可能點不著  但確實最多人用

所以打火機都各有優缺點  使用過找到自己適用的 最實際

网友:
2X年前還在抽菸時,用千輝打火機戶外點菸多是用手掌摀住,或外套遮掩,
當時有出防風打火機,就在出火口有幾條細鐵絲(烤肉網 會燒紅)用力吹氣,還是會滅。
近年來真的要在戶外燒紙錢,出門如果忘了帶,常找不到有人有打火機。

至於啥聲控、搖晃、敲擊、噱頭?不過對岸很喜歡搞花裡胡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