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55RU6600 黑湛屏曲面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5-11-08):
BenQ 55RU6600 黑湛屏曲面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BenQ 55RU6600 黑湛屏曲面電視

2.故障情形~插電後功率錶完全沒有電流流動

3.內部照

4.LED恆流驅動板

5.主機板

6.邏輯板(T-CON)

7.電源板

8.目視檢查電源板發現 C1A 防爆紋爆開

9.電路檢查後~更新 5A/250V FUSE*1,68uF/450V 電容*2,藍色高壓電容引腳鏽蝕多顆-->重接後OK。

10.插電測試一次側電壓有160V了

11.測試畫面時發現最下方0.5CM有橫線條,嘗試用遮蔽法無效(也許是120Hz T-CON設計的關係或是沒試到點),算了直接放棄不玩了。

12.最後的測試畫面

网友A:
可惜,完修了才發現畫面顯示有異常
這如果是客人的機器,那就有得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完修了才發現畫面顯示有異常
這如果是客人的機器,那就有得吵了

真的 也不知是否原就有異常
但看完修的畫面我覺得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完修了才發現畫面顯示有異常
這如果是客人的機器,那就有得吵了

回收品修修看!

最近修一些有年份的電視,有蠻高比例有橫線、跳動問題,還好運用遮蔽法成功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