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高壹工機 Hikoki DV12DF 19速 衝擊電鑽 開箱

楼主(2025-11-08):
各位論壇長官?!大家好 .....

因為某些原因米又買進了工具,這次直接瞄準對岸淘寶購買,原先參考台灣有代理商的大有DEVON 5209與WORX WU131x,但是看了評論與一些介紹,最後選定價格與品牌同屬於日本的
高壹工機 Hikoki DV12DF,因為希望能好操作與機體重量輕,請不要與18V產品比較,因為米以需求為主,但其實也是因為售價還可以接受,請賞圖!謝謝。

1. 操作聲音明顯跟Milwaukee M18系列比較後,無刷馬達轉速聲音明顯清亮很多,很輕快的拉高馬達轉速。
2. 手把握感不錯,握把粗細可能比較屬於歐美市場的設計,有點黏但是不會太黏。
3. 欲購買請自行淘寶查找關鍵字DV12DE,店家數應該只會找到兩間,想買哪間就買哪間。
4. 電池沿用 Metabo POWERMAXX SB的設計,可以沿用或是換用。
5. 最後一張圖是米目前的主力,因為從事職業的需求,會有衝擊與低扭力的需求

這個包裝?!

這個包裝?!

這個包裝?!

工具箱外觀

工具箱外觀

工具箱外觀

外箱型號貼紙

外箱型號貼紙

外箱型號貼紙 Confirmed!

開箱?

開箱?

開箱?被被使用手冊擋住囉!!

工具+兩電+一充

工具+兩電+一充

工具+兩電+一充

電池規格10.8V 2AH

電池規格10.8V 2AH

電池規格10.8V 2AH

電池容量顯示與前方LED燈

電池容量顯示與前方LED燈

電池容量顯示與前方LED燈

19速+三段功能調整+高/低兩段轉速調整

19速+三段功能調整+高/低兩段轉速調整

19速+三段功能調整+高/低兩段轉速調整

同場加映

同場加映

同場加映

网友A:
一連買了幾把WORX,我都記不住型號了。
原來,我這把正是WU131X。
金屬夾頭,用料誠意十足。(馬的居然生銹了)

習慣上,我比較傾向稱呼這種帶蛤蟆(Hammer)的電鑽為震動電鑽。
衝擊,還是留給衝擊起子機吧。

雖然兩者都有重覆加力的性質,不過機構不一樣,方向也不一樣。
一個方向是前後的,一個方向是徑向的。

沒力的衝擊起子機,我也有一枝。木頭鎖一般螺絲,也是夠用了。

啊不過如果要更沒力,推薦這支油壓起子機WU138。
它當然比那枝牧田有力,不過有三段可調。 可以調到更沒力。

最近幾次我都帶它出門,很沒有做工的feel,因為衝擊聲音幾乎都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連買了幾把WORX,我都記不住型號了。
原來,我這把正是WU131X。
金屬夾頭,用料誠意十足。(馬的居然生銹 ...

回覆給雷大 ....

其實您回覆的第二張圖,米也有一支白色的,第三張圖的油壓起子看評論是說扭力雖然較一般用的衝擊起子小,但是操作起來其實沒有差異,但是可以減少產生的噪音,對使用者來說是件好事,不過各品牌好像並沒有改良型號發表,後續新機種也還是以傳統機械結構為主。

米目前都以購買二手工具來使用為主,買不到才會採購新機,Panasonic的電動工具米用起來是不錯,但是售價過高,二手市場又很冷門,台灣還是以Makita為大宗,Bosch用起來就是普普,之前曾經短暫擁有過一支Bosch GSB 10.8-2-Li,後來也都出清了,以上提供雷大參考.

网友B:
我買的,都是有帶電線的(插110V的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買的,都是有帶電線的(插110V的電)

回 雨知波 大大 ...

因為有時候需要修理機車,大樓又不允許亂接電用做個人用途,機房裡面安裝設備也有接電限制,考量各種使用場景後,使用電池的電動工具還是深得我心!!

网友C:
為了應付各種狀況,起子機大中小都要有一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了應付各種狀況,起子機大中小都要有一把的

回 phuang3 大大 ...

發現同好?! 米有3.6V->7.2V->10.8V->12V->18V,有過SKIL BOSCH 現有 Panasonic Hikoki Makita Milwaukee,大致上已經機滿為患了!最後發現扭力可調、體積小與好操作才是王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 phuang3 大大 ...

發現同好?! 米有3.6V->7.2V->10.8V->12V->18V,有過SKIL BOSCH 現有 Panasonic Hik ...

"扭力可調、體積小"

可能油壓機型,(Milwaukee) 比較多可選型號

网友E:
起子機...WORX的242..可調扭力~還不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phuang3 大大 ...

發現同好?! 米有3.6V->7.2V->10.8V->12V->18V,有過SKIL BOSCH 現有 Panasonic Hik ...

金嗨,我也有3.6V,7.2V,10.8V,12V,18V。
以上是為了PH2或PH1吧。

還有PH0,PH00,PH000呢。
一不小心又買了一把3.7V,充電是Type C,扭力可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連買了幾把WORX,我都記不住型號了。
原來,我這把正是WU131X。
金屬夾頭,用料誠意十足。(馬的居然生銹 ...

我WORX 也是買很多! 掏保 很多維修的零件可以買

网友E:
我WORX工具也有一大堆(20v..usb都有)~5.0電池雙11去淘寶旗艦店買一顆不到1000元~
今年還買了它們的行動冰箱跟洗車機~很多產品真的是接近半價=.=.....
WORX跟其他家工具廠商不太一樣..將很多生活上的工具應用上去
淘寶有很多店家專門在賣WORX維修零件跟配件的~幾乎都是銅板價....
我起子機也是有大中小..連電板也有買...拆鋼構~跟拆機車最好用~

威克士產品耐用度確實沒有德偉...米握奇來的耐操~
當初台灣開賣時~因為顏值算不差~~也是很敢開價~
其他大廠牌更是狠~沒在客氣的..連電池x2一套弄起來都是1~2萬在叫價~
這兩三年~拜淘寶所賜~價格大跌~連帶使台灣代理商被逼降價~
才有比較合理的價格出現~

今年雙11....沒在台灣商家與賣場花到一毛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力可調、體積小"

可能油壓機型,(Milwaukee) 比較多可選型號

回 ericchou 大大 ...

如果舊的M18 FID賣的掉,就考慮買油壓機種來看看,但是動作時的的聲音可能不能滿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子機...WORX的242..可調扭力~還不錯~

回 thomaslee2018 大大 ...

原本也考慮Wrox的,Worx的產品線野蠻整全的,但是手一滑就滑到Panasonic那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嗨,我也有3.6V,7.2V,10.8V,12V,18V。
以上是為了PH2或PH1吧。

回 雷大 ...

米就缺這支了,想請教這支是哪一個品牌的,跟米家的比較後,哪一支比較好用?米看評論,好像是故障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WORX工具也有一大堆(20v..usb都有)~5.0電池雙11去淘寶旗艦店買一顆不到1000元~
今年還買了它們的行動冰箱 ...

回 thomaslee2018 大大 ...

用在重負載的工況下,Worx應該不會如Milwaukee﹑Dewalt或是Makita這麼好用,價錢部分就當然是Worx比較吃香,想當初米買一套Milwaukee M18 中扭力四分電動鈑手一套,本體+兩電5.0AH+M18&M12雙用充電器+原廠工具箱,大概一萬五以下,呆灣的代理價約在二萬三千元左右,光這之間的價差應該就會嚇退很多人!

但是說正格的,還是要看自己的需求來選購適合的電動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雷大 ...

米就缺這支了,想請教這支是哪一個品牌的,跟米家的比較後,哪一支比較好用?米看評論,好 ...

沒用過米家的。看起來米家的比較細,扭力與轉速都比較低。

我是考慮使用頻率應該不高,選便宜的就可以了。
參考B站評測,買了這支TBK-008。
同廠牌還有TBK-009,竟然是兩倍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米家的。看起來米家的比較細,扭力與轉速都比較低。

我是考慮使用頻率應該不高,選便宜的就可以了 ...

回 雷大 ...

感謝提供資訊,米會參看看考雷大提供的這款電動起子。

另外提供DV12DF測試的心得,在Hikoki DV12DF上調整扭力值為1時約莫等於Panasonic EZ7410上的扭力3(應該是4左右),不過在DV12DF上用按鍵觸發時,必需用很輕的力量
來操作,大概只能按下1/5左右,如果全力將按壓開關,將會直接忽略扭力值的設定,米不清楚是否為DV12DF原先的設計就是如此,接著被鎖物件螺絲孔就會爆開,而且在
DV12DF上的扭力值達到設定時,只會有很小一聲的卡的提醒,但是在EZ7410上就會有很明顯的卡一聲提醒扭力值到達設定了,因兩支電動工作所設定的工況不同,米只是
提供使用心得給大家參考,可喜可賀的是DV12DF的表現,比起之前使用的Bosch GSB 10,8V-2-Li 好很多,不過扭力值設定就需要看使用者能否接受.

驗明正身(產地與製造元)

驗明正身(產地與製造元)

驗明正身(產地與製造元)

扭力值比較

扭力值比較

扭力值比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雷大 ...

感謝提供資訊,米會參看看考雷大提供的這款電動起子。

扭力值設定的問題,不應該呀。
我有3支充電式的振動電鑽,都沒這種情形。

搜尋了一下EZ7410,嗯,3.6V對上12V,就別勉強DV12DF了。
要不,把轉速調在2看看,聽說轉速快的時候扭力比較低。

以前買這種轉接頭,用在大機子上,就變得頭輕腳重,不好控制。
還是乖乖買支TBK-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值設定的問題,不應該呀。
我有3支充電式的振動電鑽,都沒這種情形。

回 雷大 ...

是真的不要勉強DV12DF了,小扭力輸出還真的不能拿大扭力的硬上。
不過瞭解工具特性就可以好好運用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