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推薦在WIN11底下可執行的簡繁轉換軟體

楼主(2025-11-09):
以前常用的是 convertz802 ,年代已久,也忘了檔案是哪裡來的....
因為有在晃蕩大陸網站,有時需要將簡體文字轉換成繁體,因為剛換到WIN11系統後今天首次執行該軟體,發現將游標移至視窗頂端後該軟體沒有像以前出現轉換視窗。

但是看背景處理程序,該軟體是32位元程式,有在背景處理程序列表內,但是無法呼叫出執行視窗。
懇請各位大大指點迷津,感激不盡 ORZ。

网友A:
瀏覽器不是有內建的翻譯功能?

网友B:
Google chrome/Windows Edge 瀏覽器都有翻譯功能
chorme把要翻譯的內容隨便標記一下->右鍵->翻譯後,右上角有個整頁翻譯的選項,就可以全部翻譯

Windows Edge如果要翻整頁,就直接右鍵翻譯
如果只要翻譯某個段落才需要標記(滑鼠左鍵按住不放 拉到你要翻譯的句子)

FireFox的內建右鍵翻譯功能不好用 只能翻成簡體

ConvertZ 有其它作者重做的新版本(非原作者程式碼),我沒用過,你可以試看看
https://github.com/zouhuidong/ConvertZZ/rele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瀏覽器不是有內建的翻譯功能?

不只是需要在瀏覽器裡翻譯網頁,有一些文字檔案或是檔案名稱也需要從簡體翻成繁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chrome/Windows Edge 瀏覽器都有翻譯功能
chorme把要翻譯的內容隨便標記一下->右鍵->翻譯後,右上角 ...

感謝指點檔案路徑,ConvertZZ_v1.0.1.1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線上的︰

https://www.ifreesite.com/gbk-big5-gb2312-utf8.htm

感謝指點,我比較習慣使用在系統裡的檔案,有時候不聯網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因該是原作內有說明檔

843.82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
firefox 擴充套件simple translate 提供參考~

輸入完繁體,選擇簡中即可

全選文字後也能即時翻譯,也能整頁翻譯。

网友B:
如果要簡轉繁一些字幕檔 也可以用繁化姬
這個簡轉繁會把簡體用詞順便轉成台灣用詞(視頻->影片,發帖->發文  之類的)
但原作者已不維護
https://zhconvert.org/
https://github.com/Fanhuaji/Fanhuaji-GUI-by-James1201/rele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簡轉繁一些字幕檔 也可以用繁化姬
這個簡轉繁會把簡體用詞順便轉成台灣用詞(視頻->影片,發帖->發文 ...

我沒有那樣大的工程,只是有編輯一些歌曲的播放檔案而已,比如這個

PERFORMER "小林幸子"
TITLE "50週年紀念"
FILE "\小林幸子《50週年紀念》\小林幸子 - 50週年紀念.wav" WAVE
  TRACK 01 AUDIO
    TITLE "01. 螢前線"
    PERFORMER "小林幸子 - 50週年紀念"
    INDEX 01 00:00:00
  TRACK 02 AUDIO
    TITLE "02. おもいで酒"
    PERFORMER "小林幸子"
    INDEX 01 04:24:27
  TRACK 03 AUDIO
    TITLE "03. もしかして-PART2 (デュエット)"
    INDEX 01 08:13:27
  TRACK 04 AUDIO
    TITLE "04. 別離"
    INDEX 01 12:32:16
  TRACK 05 AUDIO
    TITLE "05. 女の円舞曲"
    INDEX 01 16:51:38
  TRACK 06 AUDIO
    TITLE "06. 雪椿"
    INDEX 01 21:08:34
  TRACK 07 AUDIO
    TITLE "07. 福壽草"
    INDEX 01 25:55:08
  TRACK 08 AUDIO
    TITLE "08. 戀螢"
    INDEX 01 30:57:00
  TRACK 09 AUDIO
    TITLE "09. 母ひとり"
    INDEX 01 34:43:38
  TRACK 10 AUDIO
    TITLE "10. 幸せ"
    INDEX 01 39:43:23
  TRACK 11 AUDIO
    TITLE "11. 風といっしょに"
    INDEX 01 44:41:04
  TRACK 12 AUDIO
    TITLE "12. さよならありがとう"
    INDEX 01 49:41:60
  TRACK 13 AUDIO
    TITLE "13. 越後絕唱"
    INDEX 01 54:31:05
  TRACK 14 AUDIO
    TITLE "14. 道(はないちもんめ)"
    INDEX 01 59:03:26
  TRACK 15 AUDIO
    TITLE "15. おかあさんへ"
    INDEX 01 63:51:73
  TRACK 16 AUDIO
    TITLE "16. 茨の木(premium ver)"
    INDEX 01 68:28:14
  TRACK 17 AUDIO
    TITLE "17. 時の流れに身をまかせ (我只在乎你)"
    INDEX 01 72:4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