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菲樂奇 009SD 120W 超音波清洗機

楼主(2025-11-10):
購買動機:
1. 多年前買的 60W 清洗機感覺不太夠力,這台新機提升一倍功率。
2. 有 110V 現貨不用等直接發貨。
3. 雙十一有小優惠不含運費台幣不到八百,是我多年前買台製 60W 的十分之一價錢。

優點:
1. 全機都是不銹鋼機體包含螺絲都是。
2. 鐵皮表面咬花很驚艷,是我少數拆箱看到實體比賣場照片還好看的物件。
3. 功能齊全有定時、定溫、變頻、脫氣(還不懂哪時用)等功能。

缺點:
1. 底部鐵皮邊緣銳利拆機要小心。
2. LED 數字顯示亮度過高表面防水透明膜又是磨砂材質破壞了美感。

正面,防水按鍵

上面,全白鐵配件

背面,驗明正身是 110V 的不用改

電路板,粗線都是矽膠線

發振器,雙發動機加 100W PTC 電熱器

洗澡啦,LED 數碼管真難看

网友A:
duke83 大大
請問是哪兒買的?(連結網址)
我也想買一台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ke83 大大
請問是哪兒買的?(連結網址)
我也想買一台

為避免ㄍㄨㄤˇ ㄍㄠˋ  嫌疑不提供連結,用菲樂奇去掏寶搜尋就能找到,由於機型眾多自己要先選好再問廠家 110V 的有沒有貨。

网友B:
好奇,除了洗眼鏡,Duke會拿來洗甚麼?

网友C:
"2. LED 數字顯示亮度過高",等待先進修正,
物超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除了洗眼鏡,Duke會拿來洗甚麼?

最常清洗電路板,焊接完後直接丟進清洗機的溶液(IPA)中,洗好後溶劑還沒很髒就蓋上蓋子下次再用。

或是倒入去漬油去清潔保養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LED 數字顯示亮度過高",等待先進修正,
物超所值!

找時間來拆拆顯示板看這是怎麼回事,限流電阻都沒裝嗎?
改完亮度後再來加裝 LED 數碼管上頭的濾光板(暗紅色壓克力),或是換成白光數碼管也可以。

网友D:
我家也有一台早年台灣製造的超音波洗淨機,不知道還是不是好的?
明天拍來現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也有一台早年台灣製造的超音波洗淨機,不知道還是不是好的?
明天拍來現寶。 ...

好的!來 PK 一下!

我舊的清洗機烤漆外殼都生鏽了無法見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來 PK 一下!

我先投降輸一半......

网友:
找不到我的兩光牌超音波清洗機,不過找到一台小的。

▼整台不銹鋼,磁鐵吸不住。

▼全機只有一個開關。

▼都溶化了,典型的環保型橡膠墊,不過,周圍固定那4支螺絲都是不吸磁的不銹鋼。

▼說真的我已經忘了它的存在了。

我再找找看到底被我藏到那裡去了?

楼主:
趁著還有點改機的興致趕快來看看顯示板上頭的 LED 七段顯示器是怎麼一回事。
但還是習慣先問廠家 LED 亮度是否能改變與調整,回覆是”不行“。

再拆一次機這次拆出顯示板來看
上頭有個單片機與 LED 驅動 TM1628A,查文件有八段占空比能夠調整亮度但需用從單片機送程式碼,這我沒輒了。

還有一個土方法就是直接改變電源電壓,都拆出來就直接上電來看亮度與消耗的電流。

5V 電源消耗 211mA,這亮度實在太亮了。

3.3V 電源消耗 77mA,這個電流與亮度正常多了。

要改電源成 3.3V 很簡單只要在電源模塊中改變一顆電阻,但繼電器也變成是 3.3V 供電可能會激磁接觸不良,除非三棵繼電器一同更換成 3.3V 的

所以只有在顯示板上多增加一顆 3.3V 的穩壓 IC 了,但我現在這邊沒有任何電子零件改天回台北住所再來改。

順便看看多加一片壓克力濾光板是否有足夠間隙,這是 OK 的等改電源電壓時再來一起加裝。

网友E:
5年前我在淘寶買了台幣1600+順豐運費500=2100。
雖然3天就收到,好像有點貴。

哦,原來是容積比較大,3L vs 1.3L。
這樣心情好似有美麗一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年前我在淘寶買了台幣1600+順豐運費500=2100。
雖然3天就收到,好像有點貴。

你洗茶杯茶垢洗的乾淨嗎?

我不想買大容積的是因為每次洗電路板都得倒入許多洗板水這很花錢,剛好大小的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洗茶杯茶垢洗的乾淨嗎?

我不想買大容積的是因為每次洗電路板都得倒入許多洗板水這很花錢,剛好大小的 ...

要加過碳酸鈉,好洗多了。
現在"卡餅段",都用科技海綿,只是有些凹槽角落就刷不到。

网友F:
呃,俺只有这很小只的:

功率才50w,只能清洗些小物件,比如眼镜、首饰等。
但当初俺买来是为了清洗CD机的激光头。
大家有没觉得,单纯纯净水似乎并不能保证很好地清洗,必须加额外的助剂?
但是,加了助剂,还不如直接浸泡,只是时间长些罢了,还省了一个机器的钱,另占用的空间……
也许是俺的这只太小功率的缘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呃,俺只有这很小只的:

功率才50w,只能清洗些小物件,比如眼镜、首饰等。

家用與工業用的等級不同,家用的虛標更嚴重有智商稅之傾向,我還看過裡面裝馬達與電池的超音波清洗機。
小功率的確要花上倍的時間只能慢慢地等,工業用的時間就是錢功率省不得。

純水只能保證洗後不被污染要快就只能加清潔劑,要更快更清潔就只能用溶劑,例如 PCB 焊油清洗用清水加清潔劑完全沒用。

网友:
太棒了,最近才想買一台入手,看到拼多多都是220的,而且震子幾乎都只有一顆,剛好看到duke大大的分享,立馬來去下單~太感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呃,俺只有这很小只的:

功率才50w,只能清洗些小物件,比如眼镜、首饰等。

這個最便宜,盒子上寫1.2~3.5W。
可能就是duke83大說的,用馬達去抖,也是抖得出漣漪啦。

我好焦慮呀,充電線不見了。
忽然想起多年來亂買一堆小東西,其中好像有一組USB轉接頭,終於派上了用場。

楼主:
剛才到樓下看一樓鄰居因昨晚強降雨淹水受災清理的狀況,想到如果能訂做一台超大型超音波將整個家具或機車丟進去清洗不是能省事很多,可能是幻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避免ㄍㄨㄤˇ ㄍㄠˋ  嫌疑不提供連結,用菲樂奇去掏寶搜尋就能找到,由於機型眾多自己要先選好再問廠 ...

感謝 duke83 大大 來找看看
但我無法去掏寶 (防火牆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家用與工業用的等級不同,家用的虛標更嚴重有智商稅之傾向,我還看過裡面裝馬達與電池的超音波清洗機。

duke大说的是。
但这东西对俺来说真没啥用处。自从N年前清洗了激光头后,一直束之高阁。
说清洗饰品、眼镜吧,平时自己用布料一擦流行,方便快捷;清洗PCB 焊油吧,要用到大量溶剂,而且PCB量也不多,其上的某些元件又不能长时间暴露在溶剂环境。只一小处焊油,用小刷子蘸溶剂刷几下就OK的事肯定不会大动干戈。
反正,再要用到,得等手边的金银首饰多了起来才行……呃,是俺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uke大说的是。
但这东西对俺来说真没啥用处。自从N年前清洗了激光头后,一直束之高阁。
说清洗饰品、眼 ...

今天嘗試用水與洗碗精來清洗高頻接頭,以前都用去漬油洗比較傷本。

不分類全部丟下去洗

只洗五分鐘,底部殘留許多黑色小點(泥污)

撈起後風槍吹再靜置風乾。

眼鏡千萬不要用布擦要用水洗,細縫處用小刷子刷,如有超音波每個月都能輕鬆洗。

楼主:
LED 七段顯示器亮度修改。

前面說過 LED 亮度過高,將顯示板的電源從 5V 降成 3V3 是最簡單的方法。
這就要多裝一顆 AMS1117-3.3,這顆穩壓 IC 的消耗大約是 (5-3.3)V/80mA=0.136W,用大顆一點的穩壓 IC 比較保險。

由於顯示板的走線需要切割三個地方,再跳兩個跳線如下圖。

這樣改過 LED 亮度就比較正常且功能維持不變也不會有異常動作了。

网友G:
請問振盪片用哪種膠黏在不鏽鋼盆底,小弟以前想買套件來玩DIY,怕會常脫膠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振盪片用哪種膠黏在不鏽鋼盆底,小弟以前想買套件來玩DIY,怕會常脫膠不敢下手 ...

應該是環氧樹酯類的膠,廠家的宣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環氧樹酯類的膠,廠家的宣傳。

多謝指導,看來只用黏的還是不適合DIY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謝指導,看來只用黏的還是不適合DIY

不要用過期或雜牌的環氧樹酯還是可以黏的很好,要選慢乾(ㄧ日)品種混合比例也要對且要攪拌的很均勻。
白鐵的材質對于環氧樹酯算是容易附著的。

廠家使用螺栓與粘合劑是為了減少生產時間因為粘合劑可以使用快乾品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用過期或雜牌的環氧樹酯還是可以黏的很好,要選慢乾(ㄧ日)品種混合比例也要對且要攪拌的很均勻。

多謝D大指導

网友:
假如要DIY,線路的設計也是很重要,振動子是壓電陶瓷製成的,電路的特性,等效一串聯諧振電路,諧振時的阻抗會變很低約幾十Ω(非諧振時阻抗很高,輸出變很小),頻率振盪器的功率輸出電路,要跟壓電陶瓷的頻率共振,才會產生最大的超音波震動,不過振動子鎖在不鏽鋼槽,會稍為影響它的諧振頻率,不鏽鋼槽的水加多加少,也會稍為影響諧振頻率,線路的設計最好能用單晶片設計(純類比線路,要設計性能很優比較困難),線路能自我追蹤振動子的頻率共振點,單晶片ADC偵測振動子的電流,PWM控制輸出(沒水空載振動子的阻抗更低,電流會過大),單晶片能自我微調頻率及偵測輸出電流,找到最佳的共振頻率

楼主:
超音波清洗機這貨有個隱憂或說缺點,就是有很強的干擾電波產生不管是空間輻射或電源雜訊,如果有在聽 AM 廣播或短波火腿就會發現。
因為 EMI 過強所以無法通過電磁波檢驗與商品檢驗,要正式進口或出口都會有問題,所以常見的家用清洗機因為是小功率這方面的濾波也會比較容易點。
以前有跟高周波熔接機的老闆聊過這問題,我的第一台清洗機就是跟他買的,沒有高頻概念又沒有測試儀器的廠家根本無力處理,許多國外訂單根本都不敢接。

這台清洗機的電路我有稍微看了一下,電源端的濾波器都有裝但我沒拿頻譜儀去測過因為我手邊沒有適當的天線,我在聽短波時應該是不會去開啟清洗機所以可以暫時無視。
前幾天改顯示板電壓時也有發現此電路板上頭的電源旁路濾波電容都沒有少裝,這可以防止 40KHz 的高周波訊號去干擾單片機的計時與控溫運算或防止當機。

水槽的水位高低的確會影響震盪頻率用耳朵就能聽出音色的不同,沒裝水時水槽的溫度也會急劇的升高,單片機程序應該有溫度保護的功能吧!
了解清洗機的特性與功能後想要 DIY 者會有相當的難度挑戰,這廠家的製品我看來已經算不錯了,直接買成品不會比買材料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