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個鐵氧體磁珠的數值是什麼?

楼主(2025-11-13):
大家好:
在 MSI B360M-ProVH 主機板上有兩個鐵氧體磁珠(L31 和 L32),請問型號「30L5A-10-RH」應該怎麼解讀?我想找相同的零件來更換。

网友A:
BEAD,30Ohm,25%,0603,5000mA,0.01Ohm
可以請版上大大在確認一下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沒有先確認ATX24PIN、12VCPU對地二極值?

想換掉這兩個零件,有什麼足夠的數據說明這兩個元件異常?

這兩個元件可以用0R或是直接跳線(ASUS筆電主板常用JP取代)

本來話都到嘴邊了,又吞進去了~

下面我說的話可能不中聽,僅針對問題本身回答...如果想聽~我就說,不想的話就隨緣。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AD,30Ohm,25%,0603,5000mA,0.01Ohm
可以請版上大大在確認一下

謝謝你的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沒有先確認ATX24PIN、12VCPU對地二極值?

想換掉這兩個零件,有什麼足夠的數據說明這兩個元件異 ...

那兩顆鐵氧體磁珠被燒毀是因為附近的電容器短路了。
謝謝你提供的資訊。

网友:
這個零件多少可以擋一些EMI,另一個作用可以當作段點,分析參數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