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IZEN CHUA516血壓計脈搏帶故障代用

楼主(2025-11-15):
家裡CITIZEN CHUA516血壓計故障沒辦法加到100以上壓力,

抓著脈搏帶又偶而壓力可以再增加,懷疑脈搏帶(黑色硬式)壞了,

勉強找以前那台歐姆龍HEM-755C血壓計的脈搏帶(灰色軟式)來用,

恰好管嘴尺寸符合、繼續使用。

引申電腦傳輸共同採用USB Type C的概念,各個血壓計廠家也應該推行使用相同尺寸的脈搏帶接口...

网友A:
應該是加壓漏氣了,換一個腕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加壓漏氣了,換一個腕帶就好

是啊,

出現壓力打不上去的情形時,先懷疑電池電力不足。

換新電池後,壓力仍然打不上去,而反覆觸摸脈搏帶時壓力可以上升,便猜測是脈搏帶故障,

先暫時用舊機器的脈搏帶,接口恰好符合可以代用,壓力可以升上去,

查網路初步沒有發現販賣CITIZEN脈搏帶,

不知是沒有在單賣零件,還是CITIZEN脈搏帶是用不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出現壓力打不上去的情形時,先懷疑電池電力不足。

壓脈帶測試有無漏氣 : 以口吹氣後,再按住氣口,泡水即知

電子血壓計是抓放氣時最大脈衝波當下的對應壓力(平均壓),再前後按脈衝波大小比例推算出收縮壓與舒張壓,然而打氣時壓脈帶內的最大壓力(設定或機器自偵測),是依據機器壓力器感應出來的壓力值(也就是螢幕上顯示的最大數值),而放氣速度是由機器內設參數所控制,所以,如果橡膠管管徑與氣囊差不多,理論上壓脈帶應該是可以共用才對(實測Omron HEM-7156機器改用A&D UA-767軟式壓脈帶約差5mmHg;改用HEM-7011軟式壓脈帶約差5~7mmHg; Omron HEM-7011機器改用HEM-7156硬式壓脈帶幾乎一樣)。

网友:
小弟經驗
1.脈帶只要尺寸差不多,氣管插頭外徑規格相同都能代用,小弟已經2台血壓計換用脈帶了
2.氣管插座萬一裂了,基本上不同廠牌幾乎無法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出現壓力打不上去的情形時,先懷疑電池電力不足。

有時是氣管插座裂開

网友:
引申電腦傳輸共同採用USB Type C的概念,各個血壓計廠家也應該推行使用相同尺寸的脈搏帶接口...

這是個好觀念,只是廠商也很匪類,1條新的脈搏帶幾乎要全新血壓計半台價,就是要你再買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