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320M-K,開機1長2短單次警示音報錯,上電不開機,求助

楼主(2025-11-15):
買了張故障ASUS A320M-K,原機主說是USB電流報錯,15秒關機,
收到後直接換USB電流檢測排阻URN181、URN182,
換完上電,變成開機1長2短單次警示音報錯,風扇正常運轉,但無法進入bios畫面,
查了1長2短報錯,有說是記憶體,不過我請辦公室學弟試過,
拔掉記憶體,開機1長2短警示音,不斷反覆,
和這單次1長2短報錯不同,
又查到有人bios升級失敗,也會變成1長2短警示音,無法正常進入bios畫面,
(但文中未提到是單次警示音or反覆)

懷疑bios有問題,官網下載了cap格式的bios檔,
轉bin燒錄後,變成無報錯警示音,風扇正常運轉,但依然無bios畫面,
CPU是R3-1200,應該官網任何一版bios都支援才是,

燒錄器是RT809F,本來還加上了1.8V燒錄轉接座,
結果,加了轉接座,芯片會讀不到,出現pin接觸不良的警示,
google一下,RT809F官網論壇說要加1.8V燒錄轉接座,
結果底下好幾篇留言反饋,不需轉接就能正常讀寫,

心一橫,1.8V bios芯片直上RT809F,立刻識別,且正常讀寫,
但現在燒錄bios,卻無法正常出現開機自檢音效,

請教ASUS AM4的BIOS,官網的cap檔,
用UEFI tool轉為bin檔,直接燒就可以了嗎?

感謝

网友A:
上面的不是完整版
PRIME A320M-K BIOS 0217
用第一版去轉成.BIN再燒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不是完整版
PRIME A320M-K BIOS 0217
用第一版去轉成.BIN再燒錄看看

報告獅子魚,我之前試5205不行,剛試0217也不行,
然後我燒回原備份會報錯1長2短的bin檔,
也變成無報錯警示音,風扇正常運轉,無bios畫面,
太奇怪了,

不過我昨天是拆IC燒錄,焊上新芯片,
剛都是透過主板BIOS芯片旁的SPI插座,
杜邦線連接RT809F燒錄,

燒完有讀取驗證通過,
開機無畫面,失敗後,也有重新讀取,檔案依然和原檔相符,
燒錄B過程肯定是成功的,

難道是RT809F直燒1.8V芯片會有問題嗎?
或者我換的芯片有相容性?
站上有其他人用RT809F燒AM4 BIOS經驗嗎?
我再想想是否還有甚麼方法debug好了, 找時間先焊回原芯片試試,

感謝獅子魚大回覆,感恩

网友B:
新款RT809F是有支援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款RT809F是有支援1.8V

感謝大俠回覆,從這文案看來讀寫1.8V芯片肯定沒問題,
我再找時間換回原bios芯片試試,
若有進展會再上來回報,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不是完整版
PRIME A320M-K BIOS 0217
用第一版去轉成.BIN再燒錄看看

回報這張ASUS A320M-K維修進度,
換回原機拆下的bios芯片(GD25LQ128),
恢復原故障現象:開機1長2短單次警示音報錯,風扇正常運轉,但無法進入bios畫面,
(證實推斷,開機1長2短單次警示音報錯: BIOS故障,
開機1長2短不斷反覆警示音報錯: 內存故障。)

燒錄"PRIME A320M-K BIOS 5205",無自檢警示音,風扇正常運轉,無任何畫面,
燒錄"PRIME A320M-K BIOS 0217",正常開機了,
再用"PRIME A320M-K BIOS 5205"在bios介面成功更新,

用RT809F讀取主板上更新後的BIOS檔案,
比對"PRIME A320M-K BIOS 5205"原檔,兩者內容大不相同,

果然正如獅子魚大的所說: 0217才是完整版,
先用0217燒錄後,才能更新後續版本,

(在主板上直接透過SPI接頭讀寫bios時,必須拆CPU才能正常操作,
否則會出現讀寫錯誤)

看來我買的bios芯片(N25Q128A)和ASUS A320M-K主板不相容,
燒上去後無法正常讀取,
下次得改買GD25LQ128(原主板料號)或W25Q128FW(點位圖料號),

另外,原機主所說故障: USB電流報錯,15秒關機,
換USB電流檢測排阻URN181、URN182後,並未成功修復,

情況時好時壞,開機5次,有一次再度USB電流報錯,15秒關機,
原機拆下的排阻,阻值量測正常,
板上量測排阻阻值,明顯異常,研判有MLCC電容漏電,

後續若有維修成功,會再回報,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報這張ASUS A320M-K維修進度,
換回原機拆下的bios芯片(GD25LQ128),
恢復原故障現象:開機1長2短單次警 ...

每個USB2.0 3.0 port的FUSE確認是否正常?

特別是板邊附近的擴充USB。

有遇過同張板子好幾個FUSE有阻值,都是同批料。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個USB2.0 3.0 port的FUSE確認是否正常?

特別是板邊附近的擴充USB。

好的,感謝peter180提點,
應該是點位圖上 UF開頭元件,
晚上再來量看看,

感謝,

网友C:
我查Gigabyte的A320M電路圖,A320 chipset有八根USB_OC信號,實作有幾根看板廠設計。

可從chipset的位標往前查分壓電阻

AF5 gigabyte跟ASUS是同樣設計,這點信號應該是3.3V。

ASUS沒實作AF1

供參考

補充內容 (2025-11-26 02:53 PM):
FUSE 連接分壓電阻+二極體到PCH的USB_OC信號
先復現出問題,查到異常點根據是哪一路信號去排除異常零件
good luck

補充內容 (2025-11-26 03:10 PM):
若真的沒招了,將疑似異常USB port附近的ESD元件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查Gigabyte的A320M電路圖,A320 chipset有八根USB_OC信號,實作有幾根看板廠設計。

可從chipset的位標往 ...

感謝peter180夜深還在幫忙看USB over current問題,
你這麼分析,我才發現USB_OC訊號是拉給南橋,

之前修過幾張ASUS板子(P5KPL-AM、P8B75-M)的USB over current問題,
有排阻阻值異常的,也有排阻上方+5V_USB斷線沒電壓的,
線路原理都是把+5V_USB經由4.7Kohm、10 Kohm拉分壓做比較,
(https://www.strongpilab.com/usb-device-over-current-repair/)

以為這次USB_OC也和以前一樣,
在板上測量排阻中間兩個電阻阻值異常,
果斷換電阻,目前濤聲依舊,

你這麼一分析,我再次檢視點位圖,
A320的USB_OC和以前接法不同,
待假日我再仔細上電檢測是哪兒有問題,
有進展會再回報,剛溫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peter180夜深還在幫忙看USB over current問題,
你這麼分析,我才發現USB_OC訊號是拉給南橋,

前幾天還沒空上電量,
先量了全部USB的Fuse,全部正常,都是0 ohm,

B站上搜到一篇完全一樣的案例,
A320M-K USB電流報錯,同樣也時好時壞,
影片中是換了S_USB3_OC相連的5腳邏輯電路修復,
(我上周也是插了USB3孔的裝置後,開始出現電流報錯的現象,)

USB_OC相連的全部零件,淘寶都先訂了,
有進度會再回報,3Q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幾天還沒空上電量,
先量了全部USB的Fuse,全部正常,都是0 ohm,

J大,我前段時間修一片ASUS H110M-K,故障狀況是USB過流保護15秒關機,我後來是把USB_OC#這個信號上的兩顆電阻換掉就好了,就算阻值是好的也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J大,我前段時間修一片ASUS H110M-K,故障狀況是USB過流保護15秒關機,我後來是把USB_OC#這個信號上的兩 ...

阿哞大,電阻我已換了,故障問題仍時好時壞,
ASUS在AM4主板的USB_OC線路,和intel主板不太一樣,多了很多元件,
待我淘寶USB_OC線路上的相關零件來更換,
有後續一定更新回覆or發維修文分享,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