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虎嘯 T700A 電動扭矩扳手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5-11-16):
虎嘯 T700A 電動扭矩扳手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T700A

2.拆開外殼取出控制器,再將二層電路板分開。

3.檢視一番鎖定這顆 BTA24-800B Triac (交流矽控器)下手,中國捷捷微電 JJM 製。

4.拆下 Triac 測量 T1 極--G 極壓降值0.0938V 數值偏低列入可疑損壞參考

5.再測第二腳 T2 極與 TAB(T2極散熱片)不通,這就肯定是壞了。

6.趕著用又沒相同電器特性之代用品,故用電器特性稍次零件並聯代用法,用2顆 PHILIPS BTA140-600 600V/25A 並聯焊接,就那麼剛好散熱片連孔位都備好了直接鎖上。

7.組裝測試插電紅燈閃數次後轉綠燈恆亮,進入待機狀態消耗功率約 1W。

8.組裝後左側外觀

9.組裝後右側外觀

10.按壓啟動開關無負載轉動消耗功率約300多W,完修

网友:
Wet大,
容牛舉手發問..
BTA24-800B 是 800V/24A
BTA140-600 是 600V/25A

把兩顆BTA140-600併聯使用的目的是為了提昇耐壓(峰值電壓)嗎?

网友:
5.再測第二腳 T2 極與 TAB(T2極散熱片)不通,這就肯定是壞了。

以前對 BTA/BTB 這幾種系列心中有疑問 後段電流電壓數字規格一樣,但為何區分BTA/BTB
後來在ST規格書第一頁Description注意到
The snubberless versions (BTA/BTB...W and T25 series) are specially recommended for use on inductive loads, thanks to their high commutation performances.
By using an internal ceramic pad, the BTA series provides voltage insulated tab (rated at 2500VRMS) complying with UL standards (File ref.: E81734).
紅字這段是說: BTA系列 tab內置陶瓷絕緣2500VRMS

這段話在ST規格書裡 BTA/BTB 24- 25- 26-  無論A/B系列全都會出現,類似總綱提要。

但是它廠BTA系列規格書裡就一句:Internally Isolated (2500VRMS),沒有絕緣的BTB系列規格書裡就根本不提。

网友:
恭喜完修,好大一隻真是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