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A450J不著機

楼主(2025-11-16):
主板號 sv41jn 13320-1
插了19V電源機器沒有顯示燈不著機,拆塊主板出來連接電源,圖一紅圈有二顆IC PU4401 好燙熱,二顆IC網上查是SI7121DN,用表二極管量個應沒事,IC周圍貼片電容用表二極管量有很多短路,應怎樣查?請各位指教

圖一

圖二

网友A:
用點位圖查找相連元件
X450JN_MB r2.0.rar (125.12 KB, 下載次數: 12)

Asus X450JN Repair Guide.pdf (1.01 M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點位圖查找相連元件

X450JN點位圖FZ檔怎樣打開?

网友:
網址列貼上『 site:https://bbs.pigoo.com 點位圖 軟體 』

善用底線部分搜尋論壇內關鍵字帖子

主機板專用點位圖軟件2.0.1.9 by 版主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94-1-1.html

网友B:
一般經驗,電源端MOS發燙有相當機會是聯接電路電容短路,可以先從周邊SMT電容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經驗,電源端MOS發燙有相當機會是聯接電路電容短路,可以先從周邊SMT電容檢查 ...

謝謝指教
2顆MOS (圖片紅四方PU4201)發燙,檢查周邊貼片電容已拆下來量沒有短路,圖片主板所有紅圏電容短路,其它位置都有很多電容短路,
有其他方法可檢查到電容短路?已檢查很多MOS和二極管都未有短路.

圖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教
2顆MOS (圖片紅四方PU4201)發燙,檢查周邊貼片電容已拆下來量沒有短路,圖片主板所有紅圏電容短路 ...

維修指南第4第5頁
先判斷短路在保護隔離前還是後
看你畫的紅圈應該是公共端短路
可用燒機法去查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教
2顆MOS (圖片紅四方PU4201)發燙,檢查周邊貼片電容已拆下來量沒有短路,圖片主板所有紅圏電容短路 ...

請您參考獅子魚大的建議
1.用可調電流電供上電,逐漸增加電流看哪顆電容冒煙
2.用放大鏡逐顆看SMD電容,有裂痕或變色的就取下再上電,能否恢復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參考獅子魚大的建議
1.用可調電流電供上電,逐漸增加電流看哪顆電容冒煙
2.用放大鏡逐顆看SMD電容, ...

謝謝指教
好逐個電容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