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小米吸塵器 G9 電池有無鎖板保護?

楼主(2025-11-16):
我住家打掃是用小迷吸塵器 G9,烏骨雞學姐說現在充一次電很快就滿了,但是用一下很快就沒電了,很明顯又是裡面的動力電池故障。

請問有沒有會員換過這個電池?一般更換電池就會斷電,現在的一些廠商斷電後保護板就鎖板,請問有這個電池有鎖板功能嗎?

※以目前有品牌的商品幾乎都會用這個手段。

网友A:
股溝AI大神說 :

是的,
小米吸塵器 G9 的原廠電池配有保護板,且該保護板具有「鎖定」功能。

電池保護機制詳情

  • 內建安全保護:小米吸塵器 G9 (及 G9 Plus) 的電池組在設計時將安全保護作為核心考量,具備防止高溫過電流短路等異常情況的安全保護功能。
  • 鎖板機制:原廠保護板在偵測到電芯電壓失衡或電池組異常(例如使用時間過短、電芯內阻不匹配等)時,會判定為故障並觸發「鎖定」機制,使電池無法繼續使用。
  • 故障代碼:當電池被鎖定時,吸塵器主機通常會顯示特定的錯誤代碼(例如錯誤代碼 7、4、8)。
  • 維修與更換:一旦電池被鎖定,僅進行電芯平衡可能無效。這就是為什麼市面上有販售「升級版保護板」來解決原廠保護板可能因電芯不平衡而過度敏感鎖死的問題,或者需要更換整個原廠電池組。
  • 解決方案: 坊間有提供升級版保護板的維修服務,聲稱可以解決此問題,並使電池恢復正常工作。
  • 維修建議: 若出現鎖機情況,建議先將電池送檢,確認電芯狀態是否正常,再決定是否更換升級版保護板,或在電芯老化時一併更換電芯。
總結來說,小米吸塵器 G9 的電池有保護板,其鎖板機制是出於安全保護考量,但也可能在使用一段時間後因電芯老化或失衡而觸發,此時通常需要專業維修或更換電池。

自改無鎖板功能的保護板

失敗鎖板案例 :
小米吸尘器维修更换电池 由于电芯内阻型号不匹配导致保护板锁死 千万要注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3411e7YY/

楼主:
這支小米吸塵器的電池組是鎖螺絲又超音波封住,對我來說算難敲,敲開一看,不得不說為了"保護"不惜下血本,看到紅框就知道一定加鎖了,因為我家這支G9 的電池問題是充的快、耗的也快,不斷電換電池或有一線生機。

看到它點焊的方式就順便聊一聊,大家看看焊點漂亮吧!

為什麼能焊的這麼漂亮?這是因為工廠在訂製鎳片時,就請工廠預先打好凸點,點焊時,點焊針也不是伸入凸點,而是用長條形的焊針貼在凸點上完成點焊,用說的比較不清楚,參照照片比較了解。

這顆電池一共有7顆18650串聯。

用內阻表測試每顆電差不大,內阻都約20mΩ,難道電池全部容量衰減?

因為沒有解鎖程式,正在考慮怎麼不斷電換電池比較容易?可能是用下列方法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股溝AI大神說 :

是的,

有鎖板就只能趁它還沒鎖住之前不斷電換電池,或有一線生機.......

网友B:
内阻测下来不算大,但不能正常用,也有可能BMS电池寿命计算达标?
按V+→GND顺序拆卸电池,会不会锁呢?
这些工业焊机点焊的焊点是漂亮,但有个疑问,这开槽镍片的点焊方法是下图的红笔对呢?还是蓝笔对?开槽的意义俺记得除了缓冲应力,另外的是增加点焊电阻,这样的话,点焊时是不是应该将将点焊笔跨接在槽两边?
希望老大换芯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测下来不算大,但不能正常用,也有可能BMS电池寿命计算达标?
按V+→GND顺序拆卸电池,会不会锁呢?
这 ...

要確定一節鋰電池是好的,需要同時符合好幾個條件。
吸塵器也是重負載工作,得讓這個電池組重負載工作,同時監測每節電池耗電情形。
你說的次數問題的確有可能,不過沒有試過也不知道。
不管從那裡拆,只要其中一節鋰電池離開保護板,應該直接就鎖板了。
要換電池我得做一個7串的電池組,然後依序並聯接上保護板,然後再拆下舊電池,再換上新電池,最後拆掉並聯的電池組,這可能是沒有解鎖程式下唯一可行的方法。

凸打點的鎳片是工廠訂製專用鎳片時就會預先打好,點焊機的焊針是長條形的,它只是輕壓在鎳片上點焊。

网友:
"為什麼能焊的這麼漂亮?這是因為工廠在訂製鎳片時,就請工廠預先打好凸點,點焊時,點焊針也不是伸入凸點",
嘗試只把凸點鑽除(铣除)保留銲片(藍色圓),接觸面整平,期待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