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大漲價?

楼主(2025-11-17):
這幾個月比較少買零件,剛滑到短影音說記憶體在漲,一看真不得了

看少數網站及原價屋是賣 3000上下,或許是因為有庫存?

但也是有漲,看圖片右邊有時間價格,10月約$2300上下

网友:
聽說有店家玩買記憶體綁主機板的大禮包
好像是顆粒廠把資源拿去生產AI用的HBM記憶體,所以DDR4/DDR5就沒什麼產能
加上三爽之前就故意降產能想抬高價格,所以缺貨,現在就漲2倍左右
另外SSD也會漲一些

网友:
可惜的是,我把股票賣的太早了,沒賺到

网友:
根據供應商提供的資訊,每週報價更新且調漲幅度不小,好像還出現限購的狀況了。

网友:
DDR5我32G跟48G只有屯到2組~就5月時買的~
DDR4 屯更多,小容量都送人了~現在手上都是大廠32g一條的~
自己感覺DDR4...搭配主板穩定的話~效能不差DDR5...
總感覺ddr5在相容性只有半成品等級

网友A:
小弟資淺~除非短時間獲利賣出,不然還沒看過PC的零組件會增值的。
(只有前幾年顯卡不知道在瘋甚麼)。

從286開始,幾乎一個世代就換一套全新,直到775之後(除2~3顆SSD外)再也沒有買過全新的組件。

到現在還在用I5-4690+W10(這一套是接手人家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資淺~除非短時間獲利賣出,不然還沒看過PC的零組件會增值的。
(只有前幾年顯卡不知道在瘋甚麼)。

沒有買賣,就沒傷害! 反正還有二手良品市場可以挖寶。

舊顯卡掉價程度不高,只要壞卡售價合理,修好就能賺!

當然也不是每次都賺!

對岸B站很常見到賭卡給維修UP修的,翻車娛樂視頻是大家最想看的

能完修UP、觀眾都藍瘦香菇

智強UP主也下去賭了好幾把~好幾張都成功救回!

楼主:
網傳會漲到2026還不一定會回到之前價格。

市面上較大間的電腦公司應該早就聽到風聲,都有囤了

像原價屋目前 16G DDR5 能賣不到3000的價格

网友:
我是沒有D5的主板,D4買到兩支UMAX兩支老人頭的,算是平價買的,原先想領到一萬再買主板和CPU,結果給你搞個整套販售,這下全省了。

网友:
不管是漲還是跌........我是不可能買的,我在等DDR6 出來

网友:
還好我的主力是 DDR3 + E3神教,
全部插滿可以32G,真是美滋滋,

等 "DDR30"出來,再考慮要不要買

网友:
割韭菜的時刻前一定是拉抬、拉抬....瘋狂拉抬,不只是記憶體等電腦零組件,房市、股市等等都一樣。
只要開始流行什麼?你就要注意了,例如別人指著房子上面說我的房子是挑高的,你反而要看下方地板有沒有啥問題?
媒體是選擇著報導,報導可以讓你看的,你喜歡看的,我只覺得以前的招數都是每隔一段時間就重來一遍,但是大家還是一樣在跟,賭博一定讓你先贏幾把,再一次全部把你殺光,簡單說你贏不了。

朋友說剩下些伺服器用的,你去淘寶網買DDR4 的空板自個兒搬顆粒.......,開什麼玩笑?先拿4支回家試看看?不行的話再還給他,聽說大陸的記憶體很多都用搬板的。

网友B:
我的算術不好,20幾顆記憶體顆粒才16GB?那單顆是512MB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算術不好,20幾顆記憶體顆粒才16GB?那單顆是512MB嗎?

單顆大容量或速度較快的都是高價先出,我只能先用些比較慢的,不過這種多顆粒的通常相容性比較好,新舊主機板通吃,等過陣子價格降了再說。

网友C:
Micron 宣布放棄 Crucial 消費級固態硬碟和記憶體產品線, 轉向更賺錢的 AI 產業

補充內容 (2025-12-4 03:00 PM):
會這麼決定肯定有大量數據分析得到的正向趨勢。

上游micron、下游crucial面對消費市場,消費級與企業級的需求誰輕誰重,一目了然。

估計這波記憶體需求熱度要好幾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ron 宣布放棄 Crucial 消費級固態硬碟和記憶體產品線, 轉向更賺錢的 AI 產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n 宣布放棄 Crucial 消費級固態硬碟和記憶體產品線, 轉向更賺錢的 AI 產業

補充內容 (2025-12-4 03:0 ...

真桑心,等手上的故障主板修好,
要暫時戒掉買故障主板的壞習慣了,
不然,空有主板,記憶體卻貴傷傷,也是枉然,

楼主:
唉,剛好最近要買,看到價格又多了幾百塊了

好在之前買錯兩支DDR5 16G,但往後還是要面對現實